求教:这个孔是如何翻出来? 如图

楼主(2014-11-20):
偶尔看到一个零件,如图。如何翻孔?

网友:
是焊上去后加工的吧?

网友(点评):
我看的很细,是翻出来的

网友:
那就不懂了。这个是铜管,铜管多数是拉出来的,如果这不是焊的,那由内向外拉延是个问题

焊的好办,焊透,焊完把焊点打磨一下再喷砂什么的,外观也看不出来

网友:
估计是按无缝三通的工艺做出来的,有液压胀形、热压成形(来自百度百科)

网友:
想不出来 坐等高手

网友A:
关键词:  热熔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词:  热熔钻

方向不一样啊~

网友(点评):
呵呵,仔细一看就知道是一样的。翻起的部分刚好是相贯线的等距线,孔内材料向下延伸。。。

网友(点评):
孔内没有材料。确实是一个孔,向外翻出,翻孔处内圆弧很光滑

网友:
这一工艺称为支管口翻边,手工活,要借助专用工具。

网友:
长见识了!以前还没有注意 以为是焊接的!

网友:
之前在一个博览会上见过一次,应该就叫热熔钻,效率高的很,一扎一个洞,完了去毛刺,个人觉得最大的优点是没有噪音,不过不知道热变形影响大不大

楼主:
A Tee extractor is used to make branching connections on installed soft copper, hard copper, and aluminum pipe. This can be faster and easier than cutting the pipe to install a T-fitting, especially in hard to reach areas.
To make a Tee in an existing pipe, drill a hole in the pipe with the supplied self-centering bit. Insert the correct-sized extractor into the hole and twist the bell until it makes firm contact with the pipe. Turn the extractor to the left with the supplied ratchet to make the flare, and use the cam pincer make a ridge on the mating pipe to set the correct insert depth. Finally, mate the pipes and solder.
The set comes with 1/2″, 5/8″, 7/8″, and 1-1/8″ extractors, self-centering drill bit, cam pincer, and ratchet all in a handy steel carrying case. You’ll pay somewhere in the neighborhood of $700 for this set.

终于在网上找到这个工具了,但真的不知道如何用

网友:
钻孔,孔大小与翻边高度和翻边后的孔有关系,把旋转头通过钻的底孔放入,再装旋上内外套,转动扳手使旋转头是往外的方向...。

网友(点评):
此为美国专利

网友:
http://www.fdrill.com/content.asp?id=55
楼主可以参考这个页面——热熔钻的各种应用。

网友(点评):
多谢,确实有特点

网友:
八楼正解

网友B(2015-01-27):
LZ找的专用工具图片看不到,但据我了解像你这种薄壁等径三通管用热熔钻工艺应该是达不到,而且要理解热熔钻的使用场合,热熔钻一般是为了解决管类型材壁上攻螺纹增加螺牙数加强螺纹连接强度用的。是否可以考虑模具?胀型、悬臂翻边都是挺常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找的专用工具图片看不到,但据我了解像你这种薄壁等径三通管用热熔钻工艺应该是达不到,而且要理解热熔钻 ...

这个模具可以翻管径稍微大一点,靠近管口的的侧孔。

网友(2015-05-25):
小弟我好像在一个叫how it made的国外科普节目上看过,像是胀型法但是又好像不是。我去看看,嘻嘻

网友:
冲床  加液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