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箱和底盘有设计标准码?

楼主(2014-11-20):
或者说什么长宽高的验收标准,比如外形尺寸,平面度,垂直度

网友:
外形尺寸是设计的需要,质检管不着,形位公差也是设计的需求,质检也管不着,你图上有什么,质检就检什么。没有就简单了,不检。
需要有就有,不需要有就没有。

网友:
按图施工、按图检验,根据合同技术要求验货

网友:
液压油箱的设计大小是根据整个系统流量的需求、散热大小并结合现场实际空间等因素决定的,建议看看张利平老师编写的《液压站设计与使用》,海洋出版社出版。

网友(2016-12-18):
油箱的设计当然有标准了,首先在容积、过滤器的位置,回油管路等等都是有要求的

网友:
查手册,里面有推荐的长宽高比例,根据你的系统来选,一般都是开式系统,油箱比例都是与散热效果相关的。你这个底盘是指油箱底板还是油箱下面接油的接油盘?如果是油箱底板的话需要有一个斜度,便于放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