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液压缸在多次循环后速度会变慢?

楼主(2014-11-20):
    如下液压图,设备在不工作状态下,油直接流回邮箱。但设备在工作时,液压缸的速度还挺快,但几个循环之后,就越来越慢了,但我在设备不工作的时候(液压换向阀处在中位),将溢流阀关闭,保持系统有压力一段时间,液压缸的速度又块了。
    请问各位大侠,这是为什么?
    在我看来,可能是因为蓄能器的问题。刚开始,蓄能器储满油的时候,液压缸在运动时,蓄能器可以补充流量,但在循环过程中,由于蓄能器得不到液压油的补充,所以,液压缸的速度会越来越慢。但在设备不工作的时候关闭溢流阀保持有系统压力的时候,蓄能器又得到液压油补充,所以下次液压缸速度又快了。
    不知我的个人见解是否正确,请大侠给予意见。如果我想让液压缸始终保持匀速,该怎么改装?是否要换一个大排量的液压泵?

网友A:
1.图上中位机能不卸荷
2.调速阀可以保持速度
3.动作循环表是什么样

网友B:
换个大点的液压泵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图上中位机能不卸荷
2.调速阀可以保持速度
3.动作循环表是什么样

一个循环就是液压缸来回动作一次。调速阀的话是要装在哪个部位?换向阀前还是阀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大点的液压泵就行了

除了换液压泵,还有没有其他办法呢?

网友:
如果按你说的是蓄能器的原因,蓄能器不使用的话油缸速度咋样;如果泵流量不够的话,不想换泵只能换油缸。

网友:
你的插装溢流阀是压力溢流还是流量溢流?

网友:
你要求油缸快速动作,就得配大流量的管子。感觉如果蓄能器没问题的话就是油管细了。油管用多大的?

网友:
楼主的分析没错。要解决这个问题只能换一个排量大一些的油泵戓再增加一个油泵。

网友:
可能是系统油缸工作时间长,停息时间短,蓄能器根本来不及蓄能,所以“液压缸在多次循环后速度会变慢”,只有加大油泵排量。蓄能器用在此场合不合适。

网友:
楼主自己计算一下一个循环中油缸需要补充多少油,在这段时间内蓄能器可以补充多少油
这样可以确定泵的流量是否满足。
如果泵的流量能满足,那就是蓄能器的输出效率不够,可以考虑并联另一个蓄能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