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型位移传感器如何选型?

楼主(2014-11-20):
问题:位移传感器是把位移量转化为电流量或者电压量的装置。在平时的使用中,大家是如何选型的呢?
实例:如图为科瑞传感器的技术参数:
从图中,可以知道①量程:0-4mm②输出信号类型为0-10V③分辨率小于1um④重复精度为±0.01mm
对应曲线:

问题一:比如,我要检测一个零件某处的厚度,精度要求为0.1mm,那传感器的精度选择多少合适?问了下公司的人,说是精度为0.01mm的传感器。但是上图中,没有出现有关精度的信息。
问题二:重复精度的作用是什么?我们在怎么样的情况下要考虑重复精度

网友A:
重复定位是系统多次在同一物理位置时所输出值的最大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复定位是系统多次在同一物理位置时所输出值的最大误差

请问具体有什么用?什么场合该考虑该重复精度。

网友B:
对于测量设备来讲,它本身的精度要比被测值的精度高一个数量级,这样才能保证测量结果是正确。否则如果两者在同一精度水平,则测出的结果有很大一部分是误判的。

这个应用,个人认为,即使传感器有精度这一个参数,也没太大意义。你真正需要的是重复精度,假设一个测量精度可以达到0.01毫米,重复精度却只有1毫米的传感器,你认为它实际测出来的值偏差是多少?显然是1毫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测量设备来讲,它本身的精度要比被测值的精度高一个数量级,这样才能保证测量结果是正确。否则如果两者 ...

谢谢您的回答。

网友C:
科瑞位移传感器好用么,重复定位精度、抗干扰性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科瑞位移传感器好用么,重复定位精度、抗干扰性怎么样?

好用,抗干扰没有试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