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旋转结构,社友的解决方案成功地帮助了我

楼主(2014-11-20):
      以前在论坛上求助发过一个贴子,是需要响声的一种旋转结构,得到网友的帮助设计并实践了一种解决方案。其结构设计如下 :
      轴带动齿轮转动,从三个方位调节波子螺栓与齿轮的干涉量,就可以得到带有一定阻尼的,正反转可以发出清脆响声的效果,波子螺栓定位后,再从外面紧固螺栓。这种做法的缺点是:以干涉来得到的效果并不稳定,不清楚产品寿命及失效方式,声音大小和阻尼调节没有规律,安装过程同心会有问题。

      作为解决方案,实践效果可以。

求教:一种旋转结构

整体结构

整体结构

内部结构

内部结构

网友A:
发出的声音源自刚性磨损,这样的话肯定影响寿命
不如把齿轮换成棘轮
然后飞轮上山安装的拨簧片装置

网友B:
  凸轮加电铃外壳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出的声音源自刚性磨损,这样的话肯定影响寿命
不如把齿轮换成棘轮
然后飞轮上山安装的拨簧片装置

嗯,现在好好改进,试试棘轮机构

网友C:
为啥要他响呢?为啥要机械结构响呢?为啥不加个感应开关呢?如果你想这么用恐怕很快齿轮就完了,钢珠应该不会有问题,感觉如果想这样用,按照转向,用哪种有单向斜度的齿轮会好,相当于把钢珠逐渐抬起,然后突然落下,你现在这个是吧钢珠撞开,肯定不行,

网友:
感觉还是电子的好,或者你看看攻丝机钻帽子那个钢珠是如何放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出的声音源自刚性磨损,这样的话肯定影响寿命
不如把齿轮换成棘轮
然后飞轮上山安装的拨簧片装置

+1.简单又便宜,还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凸轮加电铃外壳结构。

速度太慢就响不了咯

网友:
里面装个拉簧,拴个钢珠,一转就象拨浪鼓一样敲打周边,响

网友:
自行车的链轮不是就可以嘛

网友D:
建议在螺柱前方加装小型滚动轴承,用弹簧把轴承顶在齿轮上。另外现有方案很快就磨损了,需要修改齿轮外形,不知道改成平滑的圆弧过渡怎么样?

网友(点评):
我突然想起煤气上的打火装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在螺柱前方加装小型滚动轴承,用弹簧把轴承顶在齿轮上。另外现有方案很快就磨损了,需要修改齿轮外形, ...

恩,现有方案是有很大缺陷的,要弹性可靠才行,改进的时候可以一边试一边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要他响呢?为啥要机械结构响呢?为啥不加个感应开关呢?如果你想这么用恐怕很快齿轮就完了,钢珠应该不 ...

这个响声及阻尼是想让转动的时候有些阻尼和刻度感,其实有一种旋转阻尼器可以增加阻尼,发出响声是要有提示感,而且还要求的是正反转都可行,其实钢柱里面有弹簧。这种结构几乎无转速,用m=1,z=24的齿轮没转15度,切换一个场景,用在几乎无转速的场合

网友(2015-04-11):
这种结构能用在哪呢?个人觉得棘轮结构好用

网友:
用个簧片如何?

网友:
真好奇,发声做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