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235镀硬铬与采用不锈钢制造,哪个价格更高

楼主(2014-11-20):
如果加工100*100*4的零件,碳钢镀硬铬与采用不锈钢,哪个成本更高。
加工100*100*2的零件  又是哪个成本高?

网友:
看数量,如果数量少直接买不锈钢加工,量大可以考虑用Q235镀铬

网友:
就单个而言肯定是Q235的贵,因为它要磨镀磨,这多出来的磨镀磨都要比不锈钢材料贵了,还延长完成周期。而不锈钢直接车出来就行了。如果用尺寸合适的不锈钢毛胚做,切销量小,大批量的成本也要比Q235便宜

网友:
看外协行情,我这边镀硬络:厚度1丝 2元每平方分米。
看市场行情:Q235  3元/KG    不锈钢20-30元/公斤。
看你那100x100x4面积不到3平方分米,重量不到0.5KG
成本得:Q235价格=3x2+3x0.5=7.5元
       不锈钢价格=25x0.5=12.5元
综上:用Q235加工可大大降低成本,以上是我市行情来分析(武汉市)

网友(点评):
热心专业

网友(点评):
你忘了磨镀磨,两道磨的工序。先磨小于尺寸,再镀大工尺寸,再磨到尺寸。还有,镀硬铬你只镀一丝?镀一丝的那是装饰镀吧?

网友(点评):
我们公司Q235 镀硬络,表面粗糙度3.2就可以了,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网友:
量少用不锈钢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