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异步电机能转,但是转矩小怎么办?

楼主(2014-11-20):
单相异步电机能转,但是转矩小,用手一捏就停了,为什么?对了我将启动电容去掉,但是电机还转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常见的原因无外乎:  电容容量减少、匝间短路、受潮绝缘下降、擦膛、轴承问题。。。。

网友:
有没有异音,没有的话就是线圈短路了

网友:
单相电机影响的地方比较多,电压问题,电容问题,离心开关问题。

网友:
应该是匝间短路,启动电容在启动后只是辅助作用

网友:
匝间短路,启动电容在启动时产生转矩,启动后只是辅助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