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牌如何固定于水箱上(公司不让粘帖,说是容易脱落)

楼主(2014-11-20):
各位,标牌如何固定于4~6mm厚板材制成的水箱上?
         公司不让粘帖,说是容易脱落。如果铆接,怕渗水,希望工艺尽量简单。
         非常感谢指教。

网友:
如果水箱和标牌材质相同,高频点焊

网友:
直接激光打印

网友:
水箱很薄吧

楼主:
水箱是由4~6mm厚的钢板拼焊而成。
材质不一样不适合焊、不适合打印,
非常感谢各位。

楼主:
各位知不知道,用铆接或螺钉,如何不漏,还要美观。
貌似有种铆钉,铆接后不漏,有谁知道?

网友(点评):
铆之前上胶呢?

网友(点评):
GB/T12615,GB/T 12616

网友:
强磁一吸,就上去了

网友:
AB胶不会掉的,放心

网友(点评):
我们以前用过AB胶,的确挺结实的

网友:
粘上去,不会掉的。

网友:
压力机上有些小标牌也是AB胶黏贴的,那冲击振动可不小,几年了依然好好的

楼主:
非常感谢,那就再和公司沟通沟通,谢谢各位了。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大力指导,那就还用粘帖吧,
只是我们以前用的粘帖工艺,好像也是AB胶(后天我到公司再确认下),但以前是脱落的,是粘帖在喷过油漆的热轧钢板表面。是不是表面太粗糙了些,需要喷漆之前先用研磨膏提高一下粗糙度?
   见笑,没搞过工艺,现在被赶鸭子上架要解决一些工艺问题。
   很遗憾不知道如何给各位鲜花。

网友:
直接粘上去就好,我这里室外的排风管壁上直接粘的标牌5年了还好好的

网友(2015-05-10):
用同样材质的钢材焊接一个插槽,把标牌插上去

网友(2015-06-09):
点焊一块2mm同材质的钢板(钻过孔的与标牌同样大小),铆接后牢固美观!

网友:
AB妥妥的

网友(2015-08-19):
其实是可以用铆接的方法的,铆接之前最好涂密封胶。

网友:
我们用的是白瓷中性密封胶,黏上后,人为摘除都很难。

网友(2015-10-01):
不干胶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