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螺栓相配的螺母要比螺栓低一个等级?

楼主(2014-11-20):
如题。
今天和朋友们聊天,争论这个东西。真的是这样吗?谁有证据?
那液压阀块上都用12.9的内六角,可是阀块的抗拉强度并没有那么大啊?

网友A:
书上写螺母比螺栓低一个等级,窃以为其中的道理,无非是螺母的牙要比螺杆的牙结实,因为它大嘛。

至于阀块上用什么等级的螺栓,以鄙人的看法,一根螺栓几毛钱到一块钱,用8.8和12.9,就差几毛钱,何必不用好的呢?

一孔之见哈。

网友(点评):
哈哈,处士打五笔,

网友(点评):
楼下何以知之?

网友:
有的书上说螺母要比螺栓低一个等级。理由是拧紧时,螺母失效容易被发现,比如滑牙,而螺栓失效不易被发现,比如过度拉伸。

但是也有书说两者性能等级要相同。理由是这样能发挥出最大性能,没有浪费。

还有书说,螺母等级比螺栓等级高也是可以的。

网友(点评):
说的三种情况都很切合实际。

网友:
我记着好像是螺栓高一等级是为了过载是使螺母先失效,而螺栓不发生断裂,保护机器

网友:
占个座,慢慢学习

网友B:
由其结构原理决定的,螺栓与螺母连接后,在螺栓外径处应力集中特别严重,通过次一级螺母连接可以降低相应的应力集中

网友:
快来看权威:  ISO 898-2

网友(点评):
螺栓和螺母匹配按照表格,高等级螺母可以匹配低等级螺栓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的厂里,几乎所有的4.8级螺栓都是用5级的螺母,平时都没留意这东西

网友C:
大侠,这个问题以前就争论过。大侠也是当年螺纹讨论时段过来的人。现在还有这个疑问有些说不过去了。
螺栓和螺母同螺栓和基材母扣的连接考虑侧重方向是不同的。
螺栓和螺母连接,不考虑绞孔螺栓使用的话,所有使用考量的完全是螺纹强度和螺栓杆强度以及防松。因此,当不考量螺纹强度时,一般的粗压标准螺栓螺母连接,螺栓杆一般是先于螺纹破坏。这个时候有限考虑使用更高等级的螺栓配合同等级或略高的螺母。这样的使用方法目的只有一个,人为使得螺栓杆断裂成为螺栓连接失效的唯一途径。以此可以控制失效形式已经设定处理办法。
当需要考虑螺纹强度时和防松时,比如细牙螺纹或者靠螺纹均载方式防松时,因为螺栓杆失效很大程度上已经不是主要失效形式,这个时候需要重点考量的就是螺纹本身的均载情况。在这种前提下,如果内螺纹依旧选用更高强度高硬度的材料的话,那么会加剧螺纹牙的受力不均。以7牙考虑的情况下,如果情况严重,首牙螺纹的承载甚至能达到总承载的63%。这对于本身承载能力就低于内螺纹的外螺纹会更容易损坏。因此,对于这种情况,我们一般会降级使用螺母。这种降级不是单纯指螺母等级的降低,而是使用略低硬度或强度的螺母。这种变化,有时并不代表螺母等级的降低。比如SAE J995 8级螺母,其硬度只有HRC24-32,可以搭配使用SAE J429 8级的螺栓,其硬度为HRC33-39。同为8级,但硬度上略低。这样的举措,会使得螺纹连接中,首牙的承载百分比降低,比如上述配合中,首牙承载只有34%。
这里必须要说,当使用特殊螺纹时,比如施必牢螺纹,因其本身有均载能力,这时,是完全没有必要考虑使用低等级螺母的。
同样,对于螺栓同基材母扣的连接。由于要考虑到基材母扣的不可更换性。此时一定要选择使用低于母材强度的螺栓进行连接。无论是滑丝还是断杆。其目的都是以保护母扣不被破坏为前提的。(哈哈,没有人愿意修这种母扣吧)。当然,对于这种连接情况,我个人更喜欢用细牙螺纹,以螺纹失效代替螺栓杆失效,使得修理更换更为简单。但是具体还要看情况。

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说这些东西。

网友(点评):
看来我当年是一知半解,温故知新。感谢大侠,这次记住了

网友(点评):
说胆很详细

网友(点评):
sundy25 肯定是打拼音的。呵呵。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解惑

网友(点评):
学习了,这个还不知道

网友(点评):
第一次看到这么详尽的解释,俺得记牢了!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解释的很详细,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侠,这个问题以前就争论过。大侠也是当年螺纹讨论时段过来的人。现在还有这个疑问有些说不过去了。
螺栓 ...

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侠,这个问题以前就争论过。大侠也是当年螺纹讨论时段过来的人。现在还有这个疑问有些说不过去了。
螺栓 ...

这个时候有限考虑使用更高等级的螺栓配合同等级或略高的螺母。

请教一下,大侠,上面这句话里面的 更高等级, 是不是打错了?应该是 更低等级?
因为我看了大侠的介绍,发现似乎有些矛盾,所以进一步问一下,多谢。

网友(点评):
更高等级的螺栓是为了提高螺栓本身的强度。高于螺栓等级的螺母,目的是形成螺栓杆断裂。打得仓促,没有说这么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书上写螺母比螺栓低一个等级,窃以为其中的道理,无非是螺母的牙要比螺杆的牙结实,因为它大嘛。

至于阀 ...

我倒是为认螺母比螺栓低一个等级是为了保护螺栓,发生磨损时也是坏螺母,更换快且便宜。
至于螺栓选用上,不是强度或高越好,跟螺栓和螺母的道理一样,如果螺栓是直接拧在本体上,那螺栓就不能比本体的各方面参数要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侠,这个问题以前就争论过。大侠也是当年螺纹讨论时段过来的人。现在还有这个疑问有些说不过去了。
螺栓 ...

大侠每次都这样耐心的讲解,我等菜鸟实在感激不尽阿,zerowing大侠,每次看你的帖子都是一种提升阿。

网友(点评):
每次说一遍,自己也会有新的理解。呵呵。大虾客气。

网友:
了解了个新事物-----施必牢螺纹

网友:
以前书上也是这么写de

网友:
书上是基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侠,这个问题以前就争论过。大侠也是当年螺纹讨论时段过来的人。现在还有这个疑问有些说不过去了。
螺栓 ...

谨受教,赞一个

网友:
寿命同等原则,失效容易发现。。很容易理解嘛,不用搞那么多理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侠,这个问题以前就争论过。大侠也是当年螺纹讨论时段过来的人。现在还有这个疑问有些说不过去了。
螺栓 ...

网友:
说得太详细了,赞一个!

网友:
非常的受用啊      楼主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侠,这个问题以前就争论过。大侠也是当年螺纹讨论时段过来的人。现在还有这个疑问有些说不过去了。
螺栓 ...

大神级回答,又学到东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侠,这个问题以前就争论过。大侠也是当年螺纹讨论时段过来的人。现在还有这个疑问有些说不过去了。
螺栓 ...

感谢大侠,讲解的这么清楚。

网友:
我是从来不看级别的,能配上就行。能用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侠,这个问题以前就争论过。大侠也是当年螺纹讨论时段过来的人。现在还有这个疑问有些说不过去了。
螺栓 ...

讲得很全了,不同的使用方式确实也看实际使用时的考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侠,这个问题以前就争论过。大侠也是当年螺纹讨论时段过来的人。现在还有这个疑问有些说不过去了。
螺栓 ...

说的好详细啊。

网友:
总是感觉螺栓的等级应该比螺母的高一级,防止过载时螺栓先坏

网友(2019-08-22):
长见识了,学无止境啊

网友(2019-12-20):
引用 网友C:
大侠,这个问题以前就争论过。大侠也是当年螺纹讨论时段过来的人。现在还有这个疑问有些说不过去了。
螺栓 ...

学习,谢谢

网友(2021-07-30):
引用 网友C:
大侠,这个问题以前就争论过。大侠也是当年螺纹讨论时段过来的人。现在还有这个疑问有些说不过去了。
螺栓 ...

学到了;谢谢!

网友:
题主研究这么深入啊,看来题主很喜欢机械啊

网友(2021-10-25):
引用 网友C:
大侠,这个问题以前就争论过。大侠也是当年螺纹讨论时段过来的人。现在还有这个疑问有些说不过去了。
螺栓 ...

学到了,学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由其结构原理决定的,螺栓与螺母连接后,在螺栓外径处应力集中特别严重,通过次一级螺母连接可以降低相应的 ...

图片比评论精彩

网友(2021-11-25):
是这样的,螺母要比螺栓高

网友(2023-12-06):
10.9级的螺栓,螺母都有硬度范围,比如螺栓HRC35,螺母28-32,垫圈HV370,这样可以配合使用吗?

网友:
10.9级的硬度都是有范围的,比如螺栓硬度HRC35,螺母硬度HRC32-34,垫圈硬度33-38,也都是10.9等级的,这样配合可以吗?但是从实际值来看垫圈硬度最高,对使用有影响吗

网友(2024-05-11):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2024-06-28):
引用 网友C:
大侠,这个问题以前就争论过。大侠也是当年螺纹讨论时段过来的人。现在还有这个疑问有些说不过去了。
螺栓 ...

解释的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