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系统的机器开机回零后要重新对刀吗?

楼主(2014-11-20):
请问法兰克系统的机器开机回零后要重新对刀吗?(是同一种工件,批量生产,不动夹具,只是来回换工件然后晚上下班了要关机第二天继续)谢谢!

网友A:
不用!不过最好第二天开机首件首检一下,确保是ok的再干

网友:
不用重新对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不过最好第二天开机首件首检一下,确保是ok的再干

谢谢你们,我昨天等了那么久都没有等到答案,谢谢,

网友B:
不用重新对刀,但是,通常需要让点刀,试切,确认尺寸后再补到位。
公差很大就当我没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重新对刀,但是,通常需要让点刀,试切,确认尺寸后再补到位。
公差很大就当我没说。

打孔的,在刹车盘上打孔的,形位公差精度不怎么高的,大概是0.1吧,这样要让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