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游隙如何调试?

楼主(2014-11-21):
(图片)

网友:
图1,配磨0.5的垫片
图2,问题不大。

网友(点评):
我选择的是配磨外圈顶紧套,但是配多少合适?0配合还是留有一点点间隙?

网友(点评):
还是建议配磨垫片。配磨不适合的话,垫片还能补救。可以配磨几个垫片,换着试。而用顶紧套的话,配磨不合适就报废了。

网友A:
楼主估计是参考上图的结构

看了你之前的帖子,显然你还没把轴承游隙的概念搞明白。轴承游隙是指内圈、滚珠、外圈之间的间隙,百科是这样描述的:
所谓轴承游隙,即指轴承在未安装于轴或轴承箱时,将其内圈或外圈的一方固定,然后使轴承游隙未被固定的一方做径向或轴向移动时的移动量。
背对背安装的角接触是由螺母松紧控制游隙的。
我以前问过类似问题,你可以参考一下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8901

铁的线膨胀系数(100°以内)是0.000012,大约是10万分之一,也就是每上升1度,伸长0.000012%,假如1米长丝杆,上升了50度,就是50*0.000012*1000=0.6mm,这才是你取丝杆行程补偿的依据之一,否则人家跟你说什么什么的,你自己也没概念。

你的结构两头都是固定端,下面这种才算是自由支撑端,一般行程不长的丝杆,一头固定一头支撑足矣。

网友(点评):
赞成层主观点,但层主图片中 丝杠和轴承接触的部位好像欠妥。

网友(点评):
赞成层主观点,但层主图片中 丝杠和轴承接触的部位好像欠妥。

网友(点评):
这里是用在精雕机上的,丝杆32*32长约2米,用的就是背靠背成对角接触轴承,

网友(点评):
支持端留有4mm间隙做丝杆膨胀拉长余量足够了。

网友(点评):
现在我想知道是游隙调整如何把握?

网友(点评):
直径32的丝杠2米长?你算过挠度吗?

网友(点评):
没有算,这是沈阳机床厂几个家伙设计的,生产了七八台了。现在老人都不在了(包括装配设计),我一新人接手

网友:
轴承游隙?

建议楼主先看看轴承的知识材料,或在社区查看轴承方面的帖子。

你这是轴承装配问题,在社区有不少帖子讨论过,

轴承游隙是轴承内外环与滚动体之间相对的间隙。

楼主:
刚钢咨询了上银,
丝杠形成补偿的定义:丝杠受热伸长,假如1米伸长0.02.那么在软件中设置让工作台每米少走0.02。
也就是行程补偿是软件中设定的,跟丝杠、机械本身没关系。

以上是上银的解释,不知道对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估计是参考上图的结构

看了你之前的帖子,显然你还没把轴承游隙的概念搞明白。轴承游隙是指内圈、 ...

细长比:2000/32=62.5。。。
一般小于60为好。

网友(点评):
这是之前设定好的,现在不好更改了

网友:
汗...楼主,你没弄明白什么是轴承的游隙啊...
你这个装配问题完全跟游隙没关系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