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好的减震材料?

楼主(2014-11-21):
哪位大侠知道有什么好的减震材料啊~

网友:
便宜有大碗的减震材料   烂泥巴

网友(点评):
哈哈...笑死我了...我看到标题第一个想到的是泡沫...你比我还强...

网友:
一般是弹簧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铸铁

恩,可能是我描述的不准确,我其实想问的是 用轴连接的两个零件,其中一个震动很大。这样链接就需要减震。。。

网友(点评):
不是“可能” 而是肯定描述的不准确。要让人快速理解你的意图,最好上图来说。

网友:
又一个该骂的,两个零件中的一个是轴向震动还是径向震动,周期性还是无规律,随便写一个问题,你们猜吧,然后逐个解密,问的人累,帮你的人也累。写清楚点再发不行么!!

网友(点评):
说的有道理,要探讨振动那太多了,你说是不。根据使用精度和环境就有好多可以选择,描述清楚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图!

如图。。。杆子是震动的,杆子是电机推杆 电机震动很大 震动周期啊 什么的我也不明白。。。我只想问问可以用些什么材料做个轴套还是垫片 放在中间缓冲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橡胶

橡胶的抗疲劳能力怎么样啊

网友D:
把你整个结构都放上来吧,稀里糊涂,加个聚氨酯也不一定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你整个结构都放上来吧,稀里糊涂,加个聚氨酯也不一定好用

我也查了一下,想加聚氨酯试试的。。。 链接就是用螺栓链接的

网友(点评):
你是自己根本就没画全嘛?这么个图能看出什么?电机呢?连接方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