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键轴调整机构设计

楼主(2014-11-21):
如图 链条传动 ,要求 2跟链条间距可调(一端固定,一端通过梯形丝杆调整),
驱动设计 光轴那面套入轴承, 有卡簧 固定, 中间直交中空减速机驱动, 调整端做花键。

链轮压入一个花键套
那么 问题来了但是花键轴侧是不固定的
链条动起来会晃动,这个问题把我难住了 请大佬们给点建议!

网友:
做花键多浪费,连接板上固定个抱死的夹子就可以了

网友:
没明白你的意思,花键轴套不是靠T型螺纹固定的吗? 还是说花键配合间隙?

网友:
其实用梯形丝杠做调节,可调节那边底座加两组滑轨,调节面加两条光轴配直线轴承的结构,这样很简单的!

网友:
浪费啊  花键轴加工成本高啊

网友A:
花键加工不容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花键加工不容易吧

中走丝可以做吧

网友B:
你好 ,请问楼主的传动方式是用的链条么 上面的工位是如何固定的?定位精度如何 ???

网友:
楼主可否留个联系方式

网友:
不是很明白意思,
你指的是怎么晃动??做花键的目的是为了调节的时候,做轨道用嘛? 调节用旁边的把手??
花键轴端也不固定嘛??你指的不固定是指花键轴的齿轮在花键上是可以活动的?但是需要用把手来调节两齿轮之间的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请问楼主的传动方式是用的链条么 上面的工位是如何固定的?定位精度如何 ???

v型块 每次走60mm 减速比100

网友:
可以用顶丝把把链轮和花键轴盯紧,当调距离的时候再松开调,可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