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连接副哪儿有卖?

楼主(2014-11-21):
有点像GB/T3632-2008钢结构用高强度抗扭剪连接副,但螺母不是六角的

网友:
这个是防盗螺母,中国人有完全的知识产权,因为拆装均需液压螺栓拉伸器。

网友(点评):
链条管子扳手能放进拉伸器里?

网友(点评):
看到有人在说笑话,围观

网友:
学习一下
A.液压螺栓拉伸器工作原理
  液压拉伸器主要用于各种规格螺栓的定值紧固和拆卸。液压拉伸器的工作原理是利用液压油缸直接对螺栓施加外力,使被施加力的螺栓在其弹性变形区内被拉长,螺栓直径微量变形,从而使螺母易于松动。
    拉伸器安装螺栓中轴线的位置,用于对螺栓进行轴向拉伸,实现螺栓需要的拉伸量,而正是螺栓的这种拉伸量决定了螺栓紧固所需的夹紧力。螺栓受到拉伸时,螺母会与法兰接触面脱离开来,液压拉伸器下端有一个开口,供操作人员人工转动螺母,通常螺母的转动是通过一根金属拨棍来拨动六角螺母外的一个拨圈来实现的(或直接拨动圆螺母)。卸掉液压拉伸器中的油压后,螺母和接合面紧贴,从而将螺栓的轴向形变锁住,也就是将剩余的螺栓载荷锁在螺母里。
    对螺栓施加的载荷与液压缸中的油压成正比关系,这样的设计能够非常精确地留住有效载荷。由于载荷直接施加在螺栓上,且所有作用力都用于螺栓拉长,因此载荷产生所需的空间可以达到最小。
B.液压拉伸器特点
● 拉伸方式不受螺栓润滑效果和螺纹摩擦大小的影响,可以得到更为精确的螺栓载荷。
● 可对多个螺栓进行同步拉伸,使整圈螺栓受力均匀,得到均衡的载荷。
● 由于采用最先进的超高压技术,可以在很小的空间内完成螺栓的拆装。
● 拉伸方式对螺栓进行紧固得到的剩余载荷和有效载荷要比力矩方式更大。
● 拉伸方式更适用于紧固精度要求较高的接合应用,它能使法兰受力均匀地实现接合,真正地防止泄漏

网友A:
楼主,这个螺母外圆是圆的,不好拨动啊

网友(点评):
链条管子扳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螺母外圆是圆的,不好拨动啊

这就是我想不通的地方,不像钢结构用连接副有专用扳手。

网友(2016-10-28):
这里为什么要用这种锁紧方式

楼主:
搞清楚了,就是环槽铆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