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数控铣报警

楼主(2014-11-21):
今天上午一个铣工来问我,说 机床报警了,我抄了报警信息:449 X 轴:INv 。IPM  报警。我不晓得什么意思。是不是私服出了问题啊?          机床  X Y Z轴是硬轨的    轨道有几天没加油了。

网友:
发那科系统数控机床出现449报警,系统是中文的话会显示“449 n轴:INV.IPM报警”;如果系统为英文,则会显示“ 449 N AXIS:INV.IPM ALARM”

出现这种故障一般要看对应的N是哪个轴,数控车床一般会是X轴或者Z轴,加工中心则在数控车床的基础上多出了Y轴。所以首先看是哪个轴出现了警报。当然也会出现X、Y、Z轴同时出现449报警的情况。

然后再看449报警的含义,发那科官方给出的解释是:“IPM(智能电源模块)检测到报警”。什么是IPM模块呢?

IPM(Intelligent Power Module),即智能功率模块(也就是智能电源模块),不仅把功率开关器件和驱动电路集成在一起。而且还内部集成有过电压,过电流和过热等故障检测电路,并可将检测信号送到CPU。它由高速低功耗的管芯和优化的门极驱动电路以及快速保护电路构成。即使发生负载事故或使用不当,也可以保证IPM自身不受损坏。

出现449报警的话,电柜里面驱动器的SVM上也会有对应的数字显示,分别是8、9、A,对应X轴,Y轴和Z轴(也可能是A轴)。

下面给出判断和处理方法:

1.将电机动力线拆下,如果还有报警,则可以肯定是驱动器问题,需要维修驱动器了。

2.如果拆下电机动力线后没有报警,请检查外部动力线相间电阻,以及对地绝缘是否良好。

楼主:
好专业啊  。修好了。, 超行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