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转矩问题

楼主(2014-11-21):
设备需要改型,想把之前的直流电机更换成交流的电机,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直流交流电机的扭矩计算公式一样吗?都是9550*p/n?如果是三相交流电机呢?大学没学好,求指教!

网友A:
直流交流愚有所不知,但窃以为转矩功率等皆是纯机械概念,跟电流没有关系吧?

但直流交流电机的机械特性不同,窃以为要看是否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交流愚有所不知,但窃以为转矩功率等皆是纯机械概念,跟电流没有关系吧?

但直流交流电机的机械特性 ...

机械上只需要看扭矩就行了,虽然我是做机械的,但也不能机械电气分家呀,所以就想问问!毕竟电机的选型还是看机械的来选的!

网友B:
直流一般用在调速场合,交流现在只能变频调速。你也得看你的设备转速需求。

网友:
基本公式:P=T·w
因为:①w=2*3.14*n/60
那么:②p=T*2*3.14*n/60
所以:③T=60P/(6.28n)=9.55P/N
从公式上来看,是没有区别的。
直流电机和三相异步交流电动机的转矩特性是不同的。

网友C:
直流电机属阳,很硬
交流电机属阴,柔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流电机属阳,很硬
交流电机属阴,柔软

楼主境界有点高啊,这都可以抽象,可否用阴阳再来分析下两种电机的启动特性,制动特性。

网友(点评):
哈哈,分析启动过程,要用西学,可以定量。另外,你的那些公式没到根本,建议翻翻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流一般用在调速场合,交流现在只能变频调速。你也得看你的设备转速需求。

设备要求是一个转速,两个电机配合一个成速比的,之前用的是直流电机配合齿轮传动,现在想换伺服电机。就是说我只需要按照扭矩计算公式选择足够大的交流电机就没有问题,是这样的吗??

网友:
选型要参考电机转速-转矩表,直流电机虽然钢猛,但启动,或者低速工作时电流非常大,如果低速应用多的话,还是变频器加交流电机。

网友:
爱德利知道电机的转矩是很重要的参数,在许多地方都需要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