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质硬度HB300加工用什么刀好?

楼主(2014-11-21):
我们厂一般用45#、42CrMo、40Cr,求高手指点一下,这些材料调质到HB300时用什么刀加工好

网友A:
球化处理下是不是可以提高切削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钻?,插?

主要是车和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球化处理下是不是可以提高切削性

但是我们是在调质后进行加工,球化处理应该起不了太大作用吧?

网友C:
硬质合金刀片最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质合金刀片最适合

现在我们用的就是硬质合金的喷涂刀片,但就是磨损的快,能不能说下那种型号的刀片好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我们用的就是硬质合金的喷涂刀片,但就是磨损的快,能不能说下那种型号的刀片好些

刀具厂家有很多,你被加工材料就是普通的合金钢和碳钢,硬度也不高,你说刀片磨损快是你没找到合适的刀片基体和刀片涂层。记得一定要用切削液冷却。我是刀具生产厂家,希望可以多交流QQ1920697915

网友:
HB300应该是很好加工的硬度啊

网友D:
      这种材料,用金属陶瓷的很好加工,不但耐磨又耐崩。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材料,用金属陶瓷的很好加工,不但耐磨又耐崩。

谢谢,以前考虑过用金属陶瓷但就是成本可能有点高

网友(点评):
不知你的工况如何,我们做的这种调质料用金属陶瓷比硬质合金节约2倍以上的总成本。

网友:
车的话CBN,钻的话硬质合金吧

网友:
要看性价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