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轴承配合的轴和孔的公差,求经验!

楼主(2014-11-21):
网上查的轴承配合资料不统一,求有经验的大神赐教?

网友A:
轴承版块很多关于配合的帖子。

网友:
这个机械设计手册里面很多,可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轴承版块很多关于配合的帖子。

哪有有轴承板块啊?求赐教!

网友(点评):
论坛首页,往下找,零部件版块,第一个。

网友:
一般选用轴选用JS6的公差就可以,孔不磨的话H7就行

网友(点评):
JS6是轴的公差?

网友:
问题描述太不清晰,无从下口。。。

网友:
机械手册上些的很详细,以机械手册为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