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做一下受力分析与强度计算的练习

楼主(2014-11-21):
如上图的结构,底架两侧各一块连接板连接,为计算方便,只按单边计算,重心与X中心线共线。
求:1.螺栓A、B、C、D各点受到的剪切力
       2.螺栓大小、级别
       3.连接板尺寸、材料

补充内容 (2014-11-22 08:10):
漏了一句,工况是:叉车铲起右底架时,且右底架重量大于左底架

补充内容 (2014-11-22 08:23):
螺栓连接方式为双头螺栓连接,11楼加了示意图

网友:
坐等大神 来算

但是   貌似螺栓连接一般是靠预紧力得到的正压力 从而靠摩擦力来保证连接件之间的位置的吧   只有铰制孔螺栓才像这样算剪切力的吧

网友A:
为什么.螺栓A、B、C、D会受到剪切力呢,楼主,必定有外力作用于某个零件上,而这个零件反抗这个外力,才会有剪切内应力的发生。从这张图上,根本看不出那个所谓外力在何处。

网友B:
又一个想当然的~
外力载荷是如何作用的?你以为所有人都是设计机架的吗?

网友C:
把这个架子平放在地面上强度不就没要求了   就不用算了

网友:
以左底架为分析对象,分别以D和C为矩心列平衡方程,Md(F)=0,Mc(F)=0,可得出在D和C处左底架受力,根据力的相互作用,得到螺栓受到的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螺栓A、B、C、D会受到剪切力呢,楼主,必定有外力作用于某个零件上,而这个零件反抗这个外力,才会有 ...

漏了一句,叉车铲起右底架时,右底架重量大于左底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一个想当然的~
外力载荷是如何作用的?你以为所有人都是设计机架的吗?

漏了一句,叉车铲起右底架时,右底架重量大于左底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这个架子平放在地面上强度不就没要求了   就不用算了

漏了一句,叉车铲起右底架时,右底架重量大于左底架

楼主:
       按这种双头螺栓的安装方式

网友D:
引用 楼主:
按这种双头螺栓的安装方式

如果你不是用铰孔螺钉的话,你图上的螺柱正常受载荷状态是不受剪切力的,只受拉伸力。通过拉伸方向的压力,产生摩擦力,来防止零件的相互滑动。
按你提供的数据,只按单边计算,4个螺钉在1m距离受到300Kg载荷,可以等效成4螺钉受3000N向下的载荷+4螺钉中心受到逆时针方向的3000NM力矩。
理想状态下,向下的载荷4个螺钉均分,为750N。3000NM的力矩被4个螺纹连接产生的顺时针力矩抵消,每个螺纹连接克服力矩,额外承受了9375N的载荷。
方向上,旋转中心左边的载荷朝上,右边的载荷朝下。
因此总的合力为:左边2个螺纹连接,承受朝上载荷8625N,右边2个螺纹连接,承受朝下载荷10125N。
结论:螺纹拉力产生的摩擦力,至少要大于10125N。
又钢与钢,无润滑的时候,摩擦系数为0.15,摩擦面数为1,可以得出连接工作时,螺柱至少要保证67.5KN的拉力。
一般情况下,此种工况可选用10.9级的螺柱,安全系数按2来算的话,应该选用M16的螺柱。
(数据:M16 proof load 为130.3KN,M14 proof load 为95.5KN,M12 proof load 为70KN)

因此较可靠的方案是选用4个M16-10.9的螺柱,拧紧扭矩至少200NM左右,不超过280NM,可以保证在此种工况下螺纹连接的可靠性。

网友(点评):
dongst大侠您好,详细看了您的分析。请问:每个螺纹连接克服力矩,额外承受了9375N的载荷。9375N是怎么来的?

网友(点评):
他是假设4个螺栓均受3000Nm力矩,于是就有3000Nm除以0.08m,再除4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不是用铰孔螺钉的话,你图上的螺柱正常受载荷状态是不受剪切力的,只受拉伸力。通过拉伸方向的压力 ...

dongst大侠,首先感谢你做了这个分析,我很奇怪我发了好几个类似的帖子,认真做个分析的,几乎没有,我不知道是因为高手自己闷着声早会了,不屑于做这分析,菜鸟素来求解析,还是因为大家都是工作无聊了,逛论坛消遣的,或者是我的表达能力实在太烂了。
      讲正题,我写这题意在杠杆,大侠点出来了,但又忽略掉了。假如杠杆的左边有3000Nm的扭矩产生,右边必有3000Nm的扭矩保持平衡,而不是四个螺栓均受。所以这个分析的关键就在于找支点,找到受力最大的支点,其次再是分析各个螺栓所需的紧固力和屈服极限

网友:
引用 楼主:
dongst大侠,首先感谢你做了这个分析,我很奇怪我发了好几个类似的帖子,认真做个分析的,几乎没有,我不 ...

不好意思,我一般上班才上论坛。
有关螺栓组的受载均布性分析,国外有过具体的实验,与螺纹加工的公差,温度等都有关系,但是理想情况下(或目前的计算模型),在你描述的这种,都是以螺栓组的中心为支点的,而且是均分载荷的,注意不是均分力矩。
Σ(F*l)=3000NM。其中F为载荷,l是每个螺栓中心到支点的距离,按你的设计,从左到右,即120mm,40mm,40mm,120mm。

网友(点评):
大侠再细想一下,您说的螺栓均载和当下工况应该有区别

网友(点评):
懂了,感谢您

网友:
至于你说为什么没人来计算,下面这段也许可以解释一二:
“阿拉一直以为,玩工业,玩的是一口‘气’,就像功夫,你始终提着这口气,天天在练,就一直能打,也像练拳,每天打沙袋,从来不间断,鬼子就这德行,你甭管人家水平高低,人家每天睡醒就打沙袋。
   国人不是,他怕出这个力气,他用棉花做一个超级大的貌似沙袋的东西,挂在街上招揽顾客,偶尔也打两下,外行人看着也像,但常年打这个,就没有什么战斗力,碰到死心眼的鬼子,非要试试看你这个沙袋到底怎么样?到了这个当口,沙袋的主人就妥协了,与鬼子讲说不必打了,把沙袋卖给你不行吗?鬼子就用很便宜的价格买下这个沙袋,扔了,换上从本国自带的沙袋,依然挂在街口,国人就再也打不动了,也没有谁再企图较量一下了,于是,鬼子就占了整条大街。
  阿拉看到这个沙袋,有时感到有趣,也对这个拳打脚踢几下,虽然从能力上说肯定是不及鬼子,但毕竟可以把沙袋打动了,于是,鬼子就与阿拉游戏一下,大家比试一下可以打到什么什么程度,打到哪里有多少银子?而大家上的其它的家伙都是看客,阿拉与鬼子有胜有负,胜了得些银两,买烧饼吃了,吃完赶路了,再回头望去,那西洋沙袋依然挂在街口,谁都奈何不得。”

网友:
看走眼了,是两块零件!
再来算一次即可,这次专门查了NASA的紧固件参考资料。

F为转矩产生的切向力,F1=34.5KN,F2=34.5KN,方向不同而已。
转矩产生的切向力,再合上均分负载产生的作用力1.5KN,合力依次为:
F1(合)=36KN,F2(合)=33KN
前者合力方向为朝下,后者合力方向是朝上
从而可知最左测螺栓受载是最大的,也是最有可能锁不住产生滑移的。
同理,另一半的2颗螺栓也可算出合力
F3(合)=42KN,F4(合)=39KN
由此第三颗螺栓受力应该是最大的,所以预紧力应该按第三颗螺栓计算,280KN。如果再加入可靠性系数1.2,则需要336KN。
所以按帖子的工况,至少要M27-10.9级的。。。

网友:
不需要算剪力的,这又不是铰孔螺栓

网友:
暂时还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