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个配合的差别问题

楼主(2014-11-21):
如图所示的二个轴套,二轴套内孔有同心度的要求0.01.(轴套内孔焊后加工)现要将二轴套放在孔中定位后焊接
一同事说图中配合换成56 H12/h12 后是一样的,我不同意他,可他的理由这二个配合最小间隙一样的,只不过最大间隙不一样,根据加工时孔偏小轴偏大的情况,按这二种配合加工出的零件装配上去后定位效果是一样的,我总感觉有些不对,却着实无法说服他了,有经验的大侠们说说你们的看法吧.

网友A:
不需要公差配合吧 只要保证轴套能进去就行啦 , 焊后有变形,这里又好像没有什么用,只是个结构尺寸

网友(点评):
不加定位配合,焊接时定位精度无法保证,如果轴套中间二个端面还有平行度要求的话恐怕更麻烦,你觉得呢

网友:
单件生产,你同事说的情况出现的概率较大;批量生产就不一样了。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56H10/h10上偏差+0.24下偏差0,56H12/h12上偏差+0.6下偏差0,哥们你这组h配合下偏差都是0,只不过上偏差有区别。至于你说的孔偏小轴偏大的问题确实客观存在,你跟你同事的争论点在于要不要较这个真儿,我估计你同事认为按H10/h10加工出来后实际尺寸偏小,装不进轴套了。不过我认为还是应该按照你们设备的实际情况来定,问问你们车间的师傅再做决定吧

网友:
楼主和楼主的同事选用的都是H/h系列的公差配合,具有较好定位及保持同轴度的作用(资料参考机械手册公差与配合);
楼主和楼主的同事选用的最小间隙是一样的,但公差带不一样,也将导致轴套外圆同轴度的偏差值不一样,进一步导致轴套的壁厚不均。
所以根据楼主对壁厚均匀度的要求选着合适的公差带就好。
手册推荐H/h公差带:H9/h9;H11/h11楼主和楼主的同事选用的并不是优先值。

网友B:
轴直接用φ57的无缝管下料,孔水切割或数控等离子φ58。小公司、作坊一般是这么干的。
中间那个空档不知道施焊空间够不够

网友C:
首先应该纠正的一点:加工的原则确实是孔偏小,轴偏大。但却不可能保证实际得到的结果一定是孔的下限或者轴的上限,如果是10级精度甚至是12级精度的时候,只需要半精车甚至粗车就能达到精度。试问这种加工条件下,如何保证加工出来的尺寸一定是孔偏大小,轴偏大?加工的结果是由设备本身精度决定的,而最终得到的尺寸,是在精度范围内随机的值。
所以这种说法本身就是错误的。看配合不应该只看配合的最大间隙和最小间隙,应该看整个间隙的范围。
如果是大批生产的时候,敲好有10级和12级的两批零件最对比的话,结果就会很明显。

网友(点评):
恩,说的是

网友(点评):
大设备我不敢说。普通中小型设备绝对没问题,至于你中间的平行度定位、焊接的时候做个工装卡在那就行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回错了楼层了

网友(点评):
这个还不是关键,关键是用H12最大间隙0.6mm,需要这么大?这样的话跟用H18有什么区别?

网友:
这个影响   焊后加工的两孔的同轴度吗?
同意二楼的说法,你要是从这俩配合引起的焊接难易程度以及焊接后的强度等方面讨论
那就坐等学习,只是“觉得 ”:   人家说的装配效果相同,而觉的不对的话    我只能说  楼主 你想多了

网友(点评):
恩,同轴度是不会影响,因为是后面焊后镗孔,但是这个焊后的情况确实不知道有些什么差异,我只知道这样加了配合的轴套比不加配合的轴套焊接起来应该会更好吧,大侠觉得呢?

网友:
我认为考虑:
1. 由于轴套焊后加工,那么轴套与孔的配合不必过于计较。
2. 要考虑轴套在孔的轴向定位,装配后的焊接空间。

网友(点评):
轴套的轴向位置有尺寸控制的,但是焊接空间就不太明白了,是觉得空间太小无法焊实吗

网友(点评):
1. 有定位就好,只是图中没有表达出来; 2. 采用什么焊接工艺?貌似63的空间很小诶

网友D:
看明白了,焊后加工的,你要保证的轴向同心度,这个和你的H10/h10或者H12/h12配合有必要吗?还是说楼主还是有什么条件或者工况还没有说明?非得这样做?
有一点像请教一下。你这个轴套它的内孔是怎么焊接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明白了,焊后加工的,你要保证的轴向同心度,这个和你的H10/h10或者H12/h12配合有必要吗?还是说楼主还是 ...

恩,就是觉得轴套加配合定位后再焊接应该焊缝会好些,也容易保证二个轴套端面的平行度,因为二轴套中间宽度还要连接一个具有宽度的东西的,不知道你遇到这种情况会怎么做?这个焊接它就是像图中画的那样凹进去的,不知道你觉得有没有什么不好之处,愿闻其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公差配合吧 只要保证轴套能进去就行啦 , 焊后有变形,这里又好像没有什么用,只是个结构尺寸

如果二轴套的二个中间端面有平行度要求呢,这样的话如果把轴套外径小1MM的话焊接时恐怕不容易保证,容易偏,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应该纠正的一点:加工的原则确实是孔偏小,轴偏大。但却不可能保证实际得到的结果一定是孔的下限或者轴 ...

1.“这种说法本身就是错误的”,也不是这么说。
2. 如你所说,而最终得到的尺寸,是在精度范围内随机的值。
    但每个值出现的概率是不一样的。所谓孔偏小,轴偏大,是个统计结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直接用φ57的无缝管下料,孔水切割或数控等离子φ58。小公司、作坊一般是这么干的。
中间那个空档不知道 ...

是个方法,这个焊接没什么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应该纠正的一点:加工的原则确实是孔偏小,轴偏大。但却不可能保证实际得到的结果一定是孔的下限或者轴 ...

这里我想补充点,所谓孔偏小,轴偏大,不是指一定要达到上下极限偏差,只是经过多个零件加工出来统计后孔的尺寸靠近下偏差,轴的尺寸靠近上偏差的居多,这也符合加工的习惯,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理解的.你觉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公差配合吧 只要保证轴套能进去就行啦 , 焊后有变形,这里又好像没有什么用,只是个结构尺寸

原来我们做非标齿轮箱的焊接箱体时,轴承孔焊后加工 从没要求过轴承座与壳体的配合,焊后变形无法得知
多少,焊前只能做结构尺寸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就是觉得轴套加配合定位后再焊接应该焊缝会好些,也容易保证二个轴套端面的平行度,因为二轴套中间宽 ...

你是要保证内端面的平行度??和连接件连接应该有间隙啊?不需要那么紧凑吧?那你应该还有一根轴,穿过两个套筒和连接件一起连接吧?  如果使用要求不高的话,单边10司都没有问题,焊后加工同心度。我觉得楼主应该考虑内圆里面怎么焊接?当然如果受力要求过高,过盈配合也是可以的,在焊接。个人意见,,,

网友(点评):
恩,谢谢,这个轴套受力要求还算比较高

网友(点评):
内圆里面的焊接有什么问题吗?你是觉得焊接空间小了还是什么呢?请说出你的疑惑,我可以去问下车间里的师傅,因为这东西也就这样焊出来了,没听他们说有什么问题.

网友(点评):
你看看 是点焊的还是满焊的??

网友(点评):
还是说大家都看错了,,你这个轴套是安装在板上的还是轴孔上?LZ的截图不完整,说也没有说明白,,,

网友(2019-03-16):
其实你们争论点没有意义,图形问题
1、焊件为什么不留台阶?定位更准,焊接更可靠。
2、焊后多少都会变形的,如果要求孔垂直端面,焊后端面得加工。

网友:
外圆尺寸无所谓吧,主要是轴套孔的尺寸

网友:
这个还不是关键,关键是用H12最大间隙0.6mm,需要这么大?这样的话跟用H18有什么区别?

网友:
焊接后要加工,靠加工保证同轴度,现在选择公差没多少意义,这种结构,里面那个面不会用到的,基本上查进去焊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