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加工件,大伙看看,该怎么保证红字体尺寸

楼主(2014-11-21):
图纸尺寸未标注,材料为铸钢,大概就是这样
要加工部位
大家给点意见,该怎么加工能保证红色字体尺寸?
我们目前用车床加工,通用夹具四爪,校表加工,很是繁琐,我们考虑到专用工装,就目前这种活大大小小有很都种。求助大家看怎么加工更好

网友:
这形位公差标的,差点以为是最大尺寸要求了。
基于楼主说的大小种类很多,建议使用锥套来定位基准,用螺母锁紧,锥套内孔与光轴公差带小于0.02mm,可以以光轴来配制锥套。

网友(点评):
真心不懂你在说什么?亲,你看懂图纸了咩?

网友:
先车再用涨套涨紧找平后镗孔。要求两个孔的圆柱度都要μ级。要不然测量基准都超差了。
其实这个标法对于检测也提出挑战。CMM通过圆柱建基准然后再测圆柱度的虚拟线。
个人认为其实使用上这个垂直度不用这么严,因为孔无论间隙配合还是过盈配合都会将这个量级的公差吃掉。过盈配合在实际装配时不一定是均匀过盈的。简单点就是我们普通砸销不管怎么样都在一定程度上会斜一样。间隙配合更不用说

网友:
楼主该给个主尺寸,尺寸大小解决的办法也不一样呀!

网友:
在镗床会好做很多,找基准什么的也容易

网友:
镗床方便

网友A:
先车的左边的大圆孔。平面要加工到见见,内孔精度0.02,然后做专用工装定位大圆孔和平面。加工小园孔。这东西没得说,只能用车。如果想用加工中心来做必须要定做刀子勾平面,加工时间又慢,工装可以做成以下两种,随便你

网友(点评):
这工装是用在车床上的吗?有点看不懂它的原理,能做我这活?

网友:
如果这种类型量大,可以考虑设计组合车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车的左边的大圆孔。平面要加工到见见,内孔精度0.02,然后做专用工装定位大圆孔和平面。加工小园孔。这东 ...

应该是用在立加上的,夹具装在了数控分度头上

网友B:
设计闹子有毛病啊,基准位置公差乱标,赶紧让设计把GD&T学懂了再搞设计

网友(点评):
你说说看,两轴垂直度应该怎么标?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设计闹子有毛病啊,基准位置公差乱标,赶紧让设计把GD&T学懂了再搞设计

1.M不能用作基准符号,M只表示最大实体要求    2、轴线对基准的垂直度要求,请在0.02前面加上φ  3.你那M放在0.02的后面到底表示的啥意思,是最大实体要求呢还是啥??

网友(点评):
自己好好看下书再来评论吧

网友:
三爪撑大孔的一头,加工出小孔这端需加工的尺寸,三爪卡已加工完的这端车出大孔需加工的尺寸,上铣床依第一次加工出的端面为基准加工出所需垂直孔。(注意的是可能大孔这头是直接铸出来的可能不太平整需工艺性的加工一下)这种工件还真用不上表和四爪也不需要工装。当然就看这图,如果外型都很大的话工艺就不一样了,这只是谈大约直径在200MM之内的。

网友(点评):
那有不对,可以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B:
1.M不能用作基准符号,M只表示最大实体要求    2、轴线对基准的垂直度要求,请在0.02前面加上φ  3.你那M ...

那你赶紧看去吧,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用在立加上的,夹具装在了数控分度头上

车床上用的,车床的夹具不是随便随便修个软爪就是的了,千变万化,但万变不离其中。

网友:
做治具镗或者车

网友:
这个应该是球阀,能检测就能加工,平面和内孔一道,右平面和轴线垂直,用压板压左边,压紧右边平面和夹具来保证垂直度,制作夹具的时候要考虑可以修调的。夹具上到车床没法立刻就成功的

网友:
这个是球阀,可以先内孔右平面一道,这样内孔又平面垂直,然后压板压左平面压紧右平面和夹具车。夹具平面要平行主轴线。左右定位在内孔和夹具的配合。间隙要小。

网友(点评):
你说得对,目前我们就是这样加工的,只不过效率蛮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