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把 浮动铰刀

楼主(2014-11-21):
直径16 长度87通孔 材料45号
先钻底孔15 然后车到15.85左右 再绞
设备是6150四工位平轨数控车 想用刀架夹铰刀锥套已经做好 问题是每次装卡都要将铰刀找正 而且得很正 如果能用浮动绞是不是就不用那么麻烦了?
求大神们帮忙想个办法

网友:
拿下来,钳工摇臂钻不可以吗

网友:
浮动铰没玩过,感觉你可以用镗就搞定的事

网友:
不用扩孔钻头孔会不直地!

网友:
镗完后,拿下来用钻床或者铣床铰一下。

网友:
有浮动铰刀头,机用铰刀装上去也是浮动的,买一把很便宜

网友:
铰刀套做好定位啊,每次安装误差就不会大了。

另外把铰刀前段磨一段圆,直径比镗完孔小几丝就行,前面再磨个锥,这不就导正了吗?
如果还是担心不正铰孔会失圆,再把铰刀柄位装松,让它有点摆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