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磨直径2.2与2.5小钻头的自动磨刀机

楼主(2014-11-21):
最近给了几家试磨后用,都不是很理想,谁有好的设备厂家介绍下??
我们钻的材料是Cr12MoV,通孔深度8mm,现在用刚买的普通钻头可以钻400个孔左右,磨损后拿去自动磨刀机磨,只能加工120个左右,不是很满意。谁有好的机器介绍下?谢了

网友:
也不贴个图看看你用过那些,在TB上看到黄岩的一家还是不错的(我来这之前就有了的)

网友A:
自动磨刀机的各个角度可以调整的,楼主有没有比较过角度的区别?
磨的时候是否过于追求速度,钻头有退火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磨刀机的各个角度可以调整的,楼主有没有比较过角度的区别?
磨的时候是否过于追求速度,钻头有退火的 ...

我们都是把用过的钻头寄给自动磨刀机厂家,让他们给我们磨,然后寄回给我们试用的!试用都不是很理想,而且他们自动磨刀机磨出来的钻头,一看就觉得很怪,不知道是不是他们角度设置问题。

网友B:
日本进口自动磨刀机,研磨直径1.0~16.0。
联系:QQ92470914,黎景辉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日本进口自动磨刀机,研磨直径1.0~16.0。
联系:QQ92470914,黎景辉

QQ 492470914
打错了......

网友:
看来没有磨钻头的师傅。按道理这种孔不难打吧

网友:
表面在堆一堆合金材料就耐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