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设备上手把持的凹槽怎么绘制?

楼主(2014-11-21):
,请教各位大侠,这个凹槽是怎么画的呢? 最好能配上绘制过程。

网友:
把复杂的零件拆分成简单的部分,这是绘图的原理。难道各种复杂图形都是一次性输入所有参数吗?楼主的路比我还要远。哈哈

网友A:
上下,右边,曲线投影过来形成片体,加厚后去除即可,剩余倒角修饰

网友:
可以拉伸,分三次拉伸,上下半圆各一次,外边一次,然后倒角

网友:
是装配体的话,先切除再用钣金折弯

网友:
3d草图,再扫描切除?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下,右边,曲线投影过来形成片体,加厚后去除即可,剩余倒角修饰

怎么加厚?没弄出来。

楼主:
多谢各位的点拨,我采用多实体,然后组合解决了这个问题,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