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车上绕弹簧

楼主(2014-11-21):
想请问一下各位大虾在普车CA6140上面绕一个外径14mm内经10mm长8m的弹簧该怎么绕,急急······

网友:
做芯轴,分段绕

网友(点评):
分段绕没明白具体怎么实现,能给稍详细介绍下吗?

网友:
密卷么?你得找个杠,8m长,粗细比10细点,具体尺寸找段钢丝跟大概尺寸的杠试一下。

网友:
搞个100左右的芯轴慢慢绕吧,绕到差不到100的时候,停机,把绕好的弹簧退出一部分,开机,继续上面操作,直到绕完材料为止!

网友:
内径10mm,那你的芯轴就不到十,芯轴会不会太细,绕的时候会不会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