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公司的一台检重机,装上去之后就不能用了

楼主(2014-11-21):
今天拆了公司的一台检重机,装上去之后就不能用了,各种调参数,重量是能撑出来了,但显示的是负值,哪位大神知道怎么调,图上的五个数值都代表什么意思也请各位大神指导

网友:
拆前应该做好记录和拍照的

网友:
拆下要注意每个细节记录下来

网友:
研究一下其原理!再者返厂……

网友:
传感器装反了吧

网友:
可能传感器反了!

网友:
很有可能是传感器装反了,你可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