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个四刀位 对中心的问题

楼主(2014-11-21):
  主要是 内孔刀 钻头 中心钻 魔术钻  , 有些刀具是必须严格对中心的 。 每次用垫片垫是个很麻烦和繁琐的事,很费时间的。 不知到各位师傅有没有比较快捷有效的工装。大家共同交流一下 。

楼主:
图片这个主要装内孔刀杆用   感觉三个螺丝的位置不是很好

楼主:
想做个 用CNC 加长杆 用一个四方料固定住加长杆     然后装中心钻 和小钻头  想看看各位师傅还有没更有效的工装

网友:
开口的偏心套可微调中心高。

网友:
某宝上有现成的   数控车刀刀套

网友:
做个刀排不就行了,加工一块两个垂直的铁块,除掉夹位,伸出多少具体定,主轴根据情况夹钻头、铣刀、微调镗刀等,把铁块靠在刀架上,然后加工装刀孔。最好是在 方块上做个伸出定位,下次装的时候直接两个面一靠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