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兰螺栓孔的加工,如何能准确而且有效率?

楼主(2014-11-21):
想请教方法兰螺栓孔的加工,如何能准确而且有效率。
方法兰材质:Q235钢板*18,尺寸:150*150,中心开孔90,螺栓孔孔距150*4-24,对角线均布。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摞起来钻,那4个24的螺栓孔距法兰边的尺寸保证不了(经计算为10,现在给出±1的公差范围都保证不了),单个的钻有没有效率,能否有一种兼顾效率、质量和成本的方法,请大家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补充内容 (2014-11-22 22:35):
谢谢大家的帮助,再把我们的加工方法说一下。法兰数量是1000件/月,由于板厚为18,激光、类激光和水刀的加工费用都太高。我们是用双面铣将四边铣平,能保证0.3,然后在车中心孔及一个平面。再用靠模找正,压紧。

补充内容 (2014-11-22 22:38):
按照上面的方法,如果单个钻,能保证0.3-0.5,但是如果摞起来,就算是2个,误差也会超标,也打过底孔用过钻模,都是这样的情况。

网友:
激光切割

网友:
看样子是外形尺寸做的不一样大??数控等离子、激光直接把法兰切出来

网友:
LZ主要是问钻螺栓孔,而不是说要加工四方。加工螺栓孔建议做个钻模

网友:
多轴,+钻模,,,,,,,

网友:
我们公司的做法是,叠起来,四周点焊住,钻四孔,将焊接处抛掉。

网友(点评):
做个小夹具,保证4孔中心尺寸,偏差不会大的。前提是材料外形尺寸误差不要太大。

网友:
以中心孔为基准,串起来钻

网友:
数量大的话用钻模,数量一般的话以90孔定位穿心轴,多件加工

网友(2022-06-24):
用钻模,四个一起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