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孔怎么加工?

楼主(2014-11-21):
请指教

网友A:
如果画成运动场就好干了,铣刀扎下去一路往下走就行了。

现在画成这样子,只好用小铣刀走圆弧路线?

网友:
一般做法:钻孔 - 打火花(异形圆孔)

特殊工具做法:钻孔 - 钻削(异形圆孔)

网友:
没给尺寸和材料  不好说

网友:
电火花吧

网友B:
只是个转接轴,批量小直接铣床铣就OK,批量大铸造。我们目前也在这这种转接轴,都是自己铣床铣

网友:
钻孔+电火花

网友:
直接热冲车外圆,,,,,,批量哦

网友:
如果精度要求不是很高,而且数量较大,
就用精密铸造

网友:
精度不高的话可以洗吧

网友C:
楼上有人说的很对,把腰型孔设计成运动场那样的,铣刀就铣出来了

网友D:
没尺寸都是在瞎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画成运动场就好干了,铣刀扎下去一路往下走就行了。

现在画成这样子,只好用小铣刀走圆弧路线?

不是运动场那样的 就是图示这样的 最好不要有圆角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尺寸都是在瞎谈

这和尺寸关系不大  又不是很大很大 也不是很小很小 就是20-50之间 只是为了方便简单 没有表尺寸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有人说的很对,把腰型孔设计成运动场那样的,铣刀就铣出来了

运动场就简单了 我就不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个转接轴,批量小直接铣床铣就OK,批量大铸造。我们目前也在这这种转接轴,都是自己铣床铣

可是铣床铣了会有圆角的呀

网友(点评):
主要是保证两条直边,圆角只要保证轴能进得去

网友:
插可以,得加个槽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铣床铣了会有圆角的呀

多少件  尺寸多大 我可以做

网友:
什么材质?什么精度

网友:
量大的话,先钻再冲压钝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