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力如何计算

楼主(2014-11-22):
麻烦请给出计算过程及公式。谢谢。

网友:
F-uGg=Ga,0.5at^2=s;u是摩擦系数,g是重力加速度:9.8m/s^2,s是行程;我怎么感觉有坑的呢?不会这么简单吧

网友:
Vt^2-V0^2=2as,Vt-V0=at,F合=ma,Fu=umg,F-Fu=F合得出F力

网友:
只能给出推力的小值,超过这个数,当然更不成问题。
假设摩擦系数跟速度无关系,则在总过程中,最大静摩擦力为 Fs = 5000N * 0.3 = 1500N。
假设推力恒定,当推力等于摩擦力时,东西是不动的。当推力大于摩擦力时,那就是个稳加速运动,0.5*a*t^2=30mm,求出加速度a=0.007m/s^2。那么净推力等于 m*a=500kg*0.007m/s^2=3.5N……
算到此处就不用再算了,推力超过1500N就行了。弄个Φ63的气缸,气压调到0.6MPa,妥妥的。

网友(点评):
逍遥侠确实精于计算

网友A:
处士还是很热心的。
不过从此贴确实发现988说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处士还是很热心的。
不过从此贴确实发现988说的问题了。

988大侠说的什么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