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长内孔震刀,求指点

楼主(2014-11-22):
请问师傅们数车加工70内孔长190震刀咋办啊,我想用60度刀片是不是好点呢?我现在用32刀杆

网友A:
      向上旋转7度。

网友(点评):
哪里向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向上旋转7度。

那不就抗刀了吗

网友:
硬质合金刀杆,或调整F和S值,或更换切削方向!

网友:
你可以做个刀杆套,或者把地下垫片垫长点,,,,

网友B:
车长内孔,尽量减少刀具作用在工件直径方向的力,也就是尽量减小刀具的主偏角,例如20--30度之间;再就是刀杆刚性要好。可采取锥度形状的刀杆,前面细一些、后边粗壮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长内孔,尽量减少刀具作用在工件直径方向的力,也就是尽量减小刀具的主偏角,例如20--30度之间;再就是刀 ...

网友:
换个好点的刀杆

网友:
做个双刃镗刀

网友C:
自己可以做个40或50的刀柄,这样会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可以做个40或50的刀柄,这样会好很多

刀架压不上啊

网友D:
长径比不到3倍,刀具刚性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长径比不到3倍,刀具刚性不好,

刀杆不行吗

网友D:
刀具买把防震刀杆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刀具买把防震刀杆搞定

防震刀杆是什么样的呢?请问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E:
材料是什么啊   这个很重要

网友:
70的孔可以自己做刀排,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材料是什么啊   这个很重要

40cr调质

网友:
引用 楼主:
防震刀杆是什么样的呢?请问是什么原理呢

刀杆内部有防震机构的刀具。三特维克是最好的。

网友:
刀杆太细了,换粗的刀杆。

网友(2014-12-23):
做个刀杆,上手磨刀,我们65孔,300长还干了!

网友:
长径比在3倍以下用一般的刀杆就OK,3-6倍用钨钢刀体,6倍以上必须用防震刀杆了。

网友:
刀杆太细,

网友(2015-04-27):
引用 楼主:

貌似加大主偏角才能减小径向分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