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材料:耐高温500度,希望质量轻,以做小结构的支撑板

楼主(2014-11-22):
求材料:耐高温500度,希望质量轻,以做小结构的支撑板

网友A:
使用在什么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钛合金

咱能便宜点吗?

网友(点评):
俺不卖材料 ^_^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在什么场合

加工厂 小型热压设备

网友:
价格贵点的陶瓷
价格便宜的砖头
O(∩_∩)O哈哈哈~

网友C:
发图来低于10克免费为你做先试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咱能便宜点吗?

咱能选点便宜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图来低于10克免费为你做先试用

不是复杂结构。就是一个矩形的支撑块有压紧左右。上面有个加热片放置的槽。和几个螺丝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复杂结构。就是一个矩形的支撑块有压紧左右。上面有个加热片放置的槽。和几个螺丝孔

发我邮箱吧,或者把零件图发上来也行

网友:
有图吗?把图贴上来,设备上,估计要用陶瓷

网友:
是否需要急冷急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