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司今年开发的一个新零件,加工难题

楼主(2014-11-22):
以上零件为我司今年开发的一个新零件,材质 QT700的,由于铸造的因素,端面的那个圆弧槽无法铸造 ,只能通过加工的方式,但是由于QT700强度较高,而且槽较深,直径也较小,在加工时遇到了较大的困难,刀具扎不进去,效率低的要命,问问各位高手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在这先谢谢了

网友A:
成型刀能用吗

网友:
小于R5的端面圆头槽刀。

网友:
可以考虑先用槽刀开粗,成型刀精加工

网友:
不清楚 等大侠来吧

网友:
车铣复合加工即可

网友B:
你说说你现在多久一个,你家有啥设备,我感觉你现在是车加工,你的加工思路不对,就是你的程序的事,如果是车床,用什么刀,程序是什么样的,我没法说,你本身也应该不太懂
,如果我说了方法,比如5分钟一个,你就1,2分钟我不白说了吗?

网友:
成型套料钻伺候,,,,,几分钟可以实现,,,,,,

网友(点评):
套料钻能做吗

网友(点评):
我能做,你能不能我不知道。

网友C:
做个成型钻。在来个成型刀。一个工件估计用时3分钟吧

网友:
可以数车

网友:
先电火花点出个槽再伸入成型的车刀行不

网友:
一把槽刀搞定,整这么复杂!

网友:
成型刀在铣床上加工行不

网友(点评):
可以,不过得找到能做成这个的成型刀

网友D:
   这种结构的零件最适合做铸造,一般精密铸造精度大约能达到正负0.5mm,如果端面槽尺寸要求高,铸造好后,预留0.3-0.5mm的加工余量,上CNC车,很快就能加工好。刀具可选择刀尖圆弧R4的端面槽刀。

网友:
我看看有没有更好的答案

网友:
用成型钻,类似空心钻那种,就是切削力要很大

网友:
貌似精度要求也不高,最好毛坯做个粗槽,然后用R4的槽刀到在车床上走个程序即可。就几分钟的事~

网友:
用成型刀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个成型钻。在来个成型刀。一个工件估计用时3分钟吧

我想了解一下掏料钻这东西。就是想请教一下,外圆可以有精度。内圆同样可以有精度吗

网友:
成型刀效率比较低,而且刀具的成本也不低,也很费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说你现在多久一个,你家有啥设备,我感觉你现在是车加工,你的加工思路不对,就是你的程序的事,如果是 ...

  是搞粗加工,想在车床加工,原先是平直槽,现在想改成图片的模样,想过用套料钻,但是不知道价位如何

补充内容 (2014-11-24 14:37):
你说的很对,现在还没开始正式做,心里没有底

网友(点评):
!,套料钻和车床加工有何不同? 而且成形的刀具,用过就废了,照价不低吧? 我感觉数控车床就能干,就是你下刀,走刀方式的问题

网友(点评):
还有刀具的选用,不是好刀就干好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说你现在多久一个,你家有啥设备,我感觉你现在是车加工,你的加工思路不对,就是你的程序的事,如果是 ...

加工时间大概估算在20分钟左右,而且刀具寿命较低,在卧式数控车加工,用的是圆形的刀片,

楼主:
客户提供了一个刀具图纸,是一个R4的端面槽刀,目前正在订做,

网友(点评):
R2应该就行,R4有点大,抗力太大,刀底部接触面积太大,叫的一定好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成型刀能用吗

还可以考虑用锻造加工

网友:
粗车成型刀先粗车,去除大部分余量,然后精车成型刀到尺寸。估计6--8分钟一件活。

网友:
可焊接硬质合金修磨做图示钻头,钻后成形车成
或如能做成型钻头则一次钻成

网友:
精密铸造应该可以达到你的要求的啊
实在不行就做个成型刀盘

网友:
如果用基本的加工方法,相当慢了,车削中心的话,轴向切削力太小,卧式加工中心即可,刀具的话,目前国内的刀具似乎难以满足高效率加工,也只能将就用,可以先用高速钢粗加工,在用合金刀精铣,合金刀可以精铣两次,以弥补刀具的让刀。

楼主:
R2的刀杆有点细了,工件强度挺高的,搞不好会震刀

网友(点评):
!!!,1米粗的刀具,刀具也能R2

网友(点评):
刀柄和刀尖有啥关系

网友(点评):
其实内孔部分67,深度进去7.5以后还要拐进去变成69,那如果刀太瘦.......

网友:
方案不少啊,为什么就搞不好呢

网友:
直接铣削就行啊

网友:
我的嘛嘛,粗加工一个这样端面槽预算需要20分钟?两分钟都多了!本来说一把槽刀就搞定,现在看看一把外圆刀更方便,至于什么样的外圆刀愿意琢磨的先想想

网友E:
不是有精密铸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有精密铸造吗

这个工件是德国的,德国人也没有解决了这个问题,只能通过加工的方式获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结构的零件最适合做铸造,一般精密铸造精度大约能达到正负0.5mm,如果端面槽尺寸要求高,铸造好后,预 ...

同意!!

网友:
铸造留量,再车这个办法感觉应该还是比较有效率的

网友:
数控车就好了

网友:
编制各个点的程序,车出内腔,再车外径

网友:
只能成型刀了!

网友:
没有选对合适刀片材质,和刀片形状。估计也就10分中搞定。

网友:
看得不是很清楚

网友:
零件要求又不高,就是那个几个圆弧难搞点,表面又没有要求。圆的,跟刀具供应商联系一下,做把成型刀,掏空,然后一刀到位。

网友B:
看差多少

网友:
用数控铣床加工不就得了

网友:
应该有方法加工的,主要是效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差多少

差了不少呀,你的这个直径大很多,而且槽子不是那么窄,你的这个加工方法很多

网友(点评):
!,额呵呵,没救了

网友:
这个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差多少

像这样的产品你们是怎么做的?我也做过类似的,是QT400, 齿轮箱的环盖,我们这常做,一般都是用端面槽刀直接车的,没有问题,这个工件关键就是在夹紧的部位刚性不好,前端又没有铸造孔,希望能够听到你的意见

网友(点评):
我早说了,是走刀下刀方式的问题,我们底下也是R3的,用R3的球头刀车,但怎么车是关键,我来我们公司,改进了切削方式,现在切削没有多大噪音,以前全车间都能听到

网友F:
用数控这个不用一分钟就可以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数控这个不用一分钟就可以搞定

效率好高呀,请教如何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差多少

能不能说说你是怎么做的,我借鉴一下,我的想法是,在最大直径先扎一刀,不能扎到深度,一次切深也就8,然后采用Z向扎的方式,X向来回切,我这个工件直径范围太小,不合算
拐角的位置有单边一毫米的半径差,这也是我当时说R3不行的主要原因,我是真心的请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不能说说你是怎么做的,我借鉴一下,我的想法是,在最大直径先扎一刀,不能扎到深度,一次切深也就8,然 ...

 我这种技术没有底蕴,告诉你,你马上就明白了,所以我轻易不会,回复这种帖子,但是,看出来你也爱研究的人,所以交流交流吧,

这是俩种路径,根据不同的情况,我的材料是不锈钢,502B 每次下刀1MM  转速不高,进给很快,
你的是QT700,我没干过,我干过500,材料肯定硬,而且耐磨,还不能给冷却液,
我的建议,不用重切削,对刀具,刀体都很不利,冷却要有,可以风冷
我说的如有不当之处请指教吧,说时候也是因为,帖子沉了,我才回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种技术没有底蕴,告诉你,你马上就明白了,所以我轻易不会,回复这种帖子,但是,看出来你也爱研究的 ...

谢谢,看的出来你用UG编的,很厉害,我也是用ug的,多交流

网友(点评):
嘎嘎,我现在数车,数铣,德玛吉五轴,编程,猜猜给多少钱,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种技术没有底蕴,告诉你,你马上就明白了,所以我轻易不会,回复这种帖子,但是,看出来你也爱研究的 ...

我还不会五轴编程,

网友(2014-12-22):
同意9楼说法 粗加精

网友:
数控车床加工这个不要太简单了

网友:
好像是车床的零件,看形状,用端面沟槽刀吧,类似的端面沟槽我车过,需要的话联系我QQ12089726,可以交流。如果是加工中心零件的话,用非标的沟槽刀吧,但是必须有涂层的硬质合金刀具,不然问题比较多。

网友:
用数控车床,安装一把端面圆弧刀(R3),按程序走不要太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