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孔加工难题,求解

楼主(2014-11-22):
附图中小孔目前采用小研磨机加工,但是有喇叭口现象,设备操作人为因素太大,废品率高。请教各路英雄好汉,有没有高招可解?

网友A:
做一个导向的模板。热处理硬一点。喇叭口的问题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点评):
就相当于钻模吗?

网友(点评):
有点类似。

网友(点评):
为方便加工时候找正,导向孔也可以做成喇叭口。但是,必须保持有一段直身。模板的位置度必须按照设计要求与产品的基准一致并便于加工。

网友:
斜孔多分几步,铣刀我评,中心钻,钻头铰刀

网友:
基准B是不是应该和直径10尺寸线对齐啊?毕设中印象特别深刻。

网友:
赞同2楼的建议。

网友:
孔是研磨加工的,我觉得主要是磨棒的刚性不足,导致喇叭孔出现,最好自己定制质量好的砂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一个导向的模板。热处理硬一点。喇叭口的问题应该可以解决。

是否有更高效的加工方式?研磨机人员的因素非常大,主要靠员工的操作经验,且一致性不强。零件孔的公差也小,研磨的废品率还是非常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否有更高效的加工方式?研磨机人员的因素非常大,主要靠员工的操作经验,且一致性不强。零件孔的公差也 ...

一:用慢走丝机床加工,粗糙度可以达到0.8
二:用坐标磨床加工。

网友(2015-02-05):
钻头和铰刀配合使用,选用耐磨材料

楼主(2015-04-26):
能否提供最低成本加工的信息?

网友:
慢丝加工是比较好的加工方法,如果是批量加工可以考虑用辅助夹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