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速器十字孔的加工,如何做工装保证四孔十字的位置度?

楼主(2014-11-22):
关于差速器十字孔的加工,如何做工装保证四孔十字的位置度?

我公司目前加工一种差速器壳体,由于批量不是很大,没有做专门的差速器十字镗专机。差速器壳体如下图:

我们现在是采用的一个单头镗动力头来加工差速器壳体上的四个十字孔。
差速器上的十字孔位置度要求比较高,十字孔相邻两个互成90度,位置度要求为0.06mm以内。
我们现在的加工方式为:在钻床上利用工装,预钻出四个十字孔,钻到28mm,留2mm加工余量。
钻床上四个十字孔的位置度只能通过工装大体保证。钻孔完成后上单头镗镗孔。
单头镗每次只能镗一个孔,这就需要对差速器壳体进行旋转90度,再镗下一个孔。
我们购买了一个二手的等分回转工作台,这种工作台是通过齿盘进行等分和锁紧的,样式如下图。

我们在回转工作台上做了一个筒状的工装,把差速器压紧在工装上,镗孔时把回转工作台每次旋转90度,
直至四个孔都镗完。
现在的问题是,当初选择的等分回转工作台偏小,由于一段时间的使用,锁紧并不好,
在镗孔时,吃刀稍多或者进给略快时,工作台就开始晃动,影响到加工精度。所以只能降低进给,但是影响了
加工效率。
我们当初考虑更换一个较大的等分回转工作台,但是这个产品价格较高,直径在400mm的将近两万一台。
这种工作台的原理是,在底盘中间部位有一个蜗轮,通过推手柄,带动蜗轮旋转,从而提升上齿盘,
用手转动上齿盘,实现角度旋转,然后再向反方向拉手柄,带动蜗轮旋转,从而再使上齿盘下降,实现上下
齿盘的啮合,进而实现定位和锁紧。
后来我们看过别的小厂家如何加工差速器壳体,发现他们并没有购买市面上的这种等分工作台,
而是自己制作的一种工装,自制工装成本很低,几千块钱吧,而且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加大底盘尺寸,从而提高
强度。但是内部结构并没看到。使用方法和回转工作台类似,也是旋转和锁紧。而且锁紧效果比市面卖的分度盘还要好。
不知道有没有加工过差速器产品的大侠,或者是见过类似工装的,能给指导下。
由于差速器只是十字孔,因此工装也只需能实现十字分度就可以,如何自行设计的话,如何设计简单可行的工装,
来进行十字的旋转和锁紧。请大家支支招。

网友:
这是鼠牙盘么?

网友:
十字轴可以用带分度卡盘的车床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