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的破坏扭矩

楼主(2014-11-22):
性能等级为4.8级的细牙螺栓M10x1.25,其最小破坏扭矩是多少?是哪个国标?GB/T3098.13-1996只列出了8.8级以上高强度等级螺栓的最小破坏扭矩。

网友A:
螺栓讲究的是屈服强度 和抗拉强度,4.8级  抗拉400MPa屈服 320MP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栓讲究的是屈服强度 和抗拉强度,4.8级  抗拉400MPa屈服 320MPa

我的意思是打扭力打到多少N.m螺栓会滑牙

网友(点评):
这个没办法 还和你的连接件有关系,但是4.8级不属于高强度螺栓 只起连接作用。。。。。。。 随便拧紧就行

网友B:
好像一般在螺杆破坏之前不会滑丝吧,除非经常性拆卸的那种,比如夹具上的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一般在螺杆破坏之前不会滑丝吧,除非经常性拆卸的那种,比如夹具上的螺丝

拧到头了还继续拧也会滑牙啊

网友:
T=kF'd  T扭矩,k系数,F'预紧力,d螺纹直径,机械设计书上有的,具体自己算吧

网友:
400抗拉,400*0.8屈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