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断震刀,搞了两天了!!

楼主(2014-11-22):
45#材料  直径40,中间孔16。就是切套的。工件6个长,切断刀3个宽一下切4个,料伸出来40长。刀片山特的.线速度转换下来,700-1200。切断速度50-75.一根棒料我钜的500长一根一根的。发现料切到200-300这段的时候震的更厉害。不知道怎么回事。求解

楼主:
机床是宝鸡的40经济型车床。

网友(点评):
发你的刀图上来看看

楼主:
把刀用好兄弟在吗,曾经帮我解决了好多问题。

网友:
刚性不够了

网友:
宝鸡床子是相当垃圾的,在国内大厂出品中肯定属于倒数前三。

网友:
手磨的还是刀片的。45号钢随便切。切刀的话中心高非常重要,想刀具用得长时间一点的话必须切切停停,进一点退5-10C,然后在进,

网友:
检查主轴径向跳动,压紧主轴。直径40切口三个,伸出长度才40,说实在的如果不是你的床子有问题我想不出哪里有问题。拖板间隙调整过没有?你先不要找刀具的毛病,检查床子吧

网友:
转速也不高,初步断定是车床刚性的问题,所以,主轴,拖板,你也可以换焊接刀。700-1200,你用的恒线速?切断有必要吗?

网友:
线速度转换下来,700-1200

请教这个是什么单位的啊?700米吗?

网友:
你不适合做加工!

网友:
主轴调下间隙,轴孔内做个尼龙套,减少材料的离心力

网友:
500转试试

网友A:
不会是卡盘爪喇叭口吧

网友:
估计是主轴转速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卡盘爪喇叭口吧

新卡爪

网友:
切40外径16内径的管料,线速度700~1200?你确定是线速度而不是转速?切断速度50~75,这应该是每分钟进给吧。切到200~300震的厉害?是指刀片寿命只能切半根500长的管子?也就是寿命大概200~300/6=35~50件?

网友:
卡爪有没有喇叭口呢是不是夹不住

网友:
没有锯床吗?中心高低什么样?

网友B:
手磨的还是刀片的。45号钢随便切。切刀的话中心高非常重要,车床刚性的问题,所以,主轴,拖板的间隙都要调整好。

楼主:
初步判断应该是主轴轴承有间隙,车外圆椭圆5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手磨的还是刀片的。45号钢随便切。切刀的话中心高非常重要,车床刚性的问题,所以,主轴,拖板的间隙都要调 ...

你用的是什么卡爪,

网友:
不错的很的很啊!机床不是宝机吧! 自己也不敢确认!

网友:
同意12#意见,200~300正好是卡盘与轴口相交为,在这位置做过延长的轴套

主轴调下间隙,轴孔内做个尼龙套,减少材料的离心力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中间车一次五个试一下

攒积分

楼主:
还是搞不起来,紧了主轴轴承,调整了打大拖板间隙,中拖班打表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是什么卡爪,

250普通卡盘。

网友:
看是不是刀架和托板在震  如果不是 有可能是轴承问题

网友:
切这样的东西个人觉得还是手磨刀好。。

网友:
七分刀具 三分手艺  把刀弄好

网友:
共震?经常遇到这事,车床下料会遇到某一段震的厉害,切到下一段又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