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e5.0线宽设置问题,以及转化CAD的问题

楼主(2014-11-22):
proe5.0打印的时候,感觉线宽太粗了,百度了一下,改了一下配置文件table.pnt,感觉线宽还是没有改变,不知道怎么回事,还有proe转化为cad后,用cad2013打开,无法修改图层,根据百度修改了一下配置文件intf-out-layer值修改为part-layer后还是无法修改,放在cad2007中,智能修改线型,图层线宽和颜色无法啊修改,各位大侠都是怎么使用的,怎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呀,谁有好的教程发我邮箱一份326460456@qq.com,再次跪谢了,急用

网友:
ProE中打印及线宽的设置
在 Pro/E中,利用普通的喷墨或激光打印机进行打印输出,需要有一些 config选项和两个配置文件:对应打印机的 pcf文件和定义线宽的 table.pnt文件。下面就一一进行讲解。打印配置 config选项 plotte指定的默认打印机名称,也是保存配置的时候的默认的保存名称。如:Epson Stylus Photo 1270 ESC/P。要注意的是这个选项要和我们第二步所说的 .pcf配置文件进行搭配使用,如果使用我们在第二步进行详细讲解,如果没有对应的 pcf文件,这个选项是无效的。 plotter_command指定的打印指令,我们就用系统默认的好了 : windows_print_manager pro_plot_config_dir指定的配置文件目录, Pro/E会在打印启动时到这个目录寻找打印机的配置文件并从这些配置文件中找出所有可用的打印机并添加到打印机列表中以供用户选择。 raster_plot_dpi打印的 dpi(分辨率),dpi越高,每英寸打印的像素值越高,打印结果越精细,当然也更费墨了和水了呵呵,所以我们在打印照片的时候要选择高 dpi值,但是在打印工程图的时候就不必要了,100可以了。可选值: 100/200/300/… use_8_plotter_pens是否使用 8支笔,对绘图仪来说,有四支笔和八支笔的分别,但对我们的打印机来说就是八种颜色和四种颜色的区别了,自然我们选 yes也没啥坏处。可选值: yes/no pen_table_file线宽定义文件,指定打印时各几何使用的线宽和颜色等,详细的定义方法我们会在第三步进行讲解。如果定义了这个选项并且对应的 table file存在的话,那么以下的八个定义线宽的 config选项将失效。值如: d:\config\table.pnt以下八项为定义不同的几何的打印线宽,线宽范围是 1(最细)到 16(最粗)。 pen1_line_weight可见几何,剖面切线和箭头,基准面等 pen2_line_weight尺寸线,导引线,中心线,文本,注释等 pen3_line_weight隐藏线,阴影文本 pen4_line_weight样条曲线网格 pen5_line_weight钣金件颜色图元 pen6_line_weight草绘截面图元 pen7_line_weight灰色草绘尺寸,切换了的截面 pen8_line_weight样条曲面网格实际上通过上面的 config选项,已经可以进行基本的打印输出配置了。如果要求不高,那么后面的两个配置方法您甚至可以不要。
2)打印机配置文件此配置文件是设置打印机的,其实就是配置了下图的内容,使得打印时不必再进行麻烦的设置了。
plotter MS_PRINT_MGR button_name Sunwei's Print button_help Print using Sunwei's Config plot_drawing_format YES default plot_segmented NO default plot_roll_media NO default plot_label NO default plot_handshake software default create_separate_files NO default plot_with_panzoom NO default rotate_plotting NO default allow_file_naming YES plot_name YES plot_translate 0.2 0.236 default interface_quality 3 default plot_destination file default pen_table_file D:\ProE_Config\pen_table_file.pnt plot_sheets current default paper_size A4 default paper_size_allowed A3 A4 paper_outline NO default plot_clip NO default plot_area NO default
有关 pcf配置选项的详细说明,可以从帮助里找到相关的说明,但有几个选项有必要提
提。 plotter:为了保证兼容性,值设为 MS_PRINT_MGR好了。 button_name:可理解为打印机的名称,要和 config选项中的 plotter选项值保持一致。 button_help:显示的帮助和说明文本 paper_size:定义缺省的图纸大小,比如 A3,A4……。 paper_size_allowed:定义在图纸列表中所出现的图纸尺寸,如: A2 A3 A4……值之间以
空格间开。 pen_table_file:指定对应笔的配置文件,也就是线条配置文件。其它的配置选项可到帮助里慢慢看。
3)笔宽(线宽)定义文件(.pnt) 利用 table.pnt,可以定义要打印的工程图的各种几何的线条的样式,包括颜色和粗细等。 pen 1 color 0.0 0.0 0.0; thickness 0.025 cm pen 2 color 0.0 0.0 0.0; thickness 0.01 cm pen 3 color 0.0 0.0 0.0; thickness 0.01 cm pen 4 color 0.0 0.0 0.0; thickness 0.01 cm pen 5 color 0.0 0.0 0.0; thickness 0.025 cm pen 6 color 0.0 0.0 0.0; thickness 0.01 cm pen 7 color 0.0 0.0 0.0; thickness 0.01 cm pen 8 color 0.0 0.0 0.0; thickness 0.01 cm
以上内容,pen x代表笔 x,所对应的几何在第一步已说明了。 color 0.0 0.0 0.0代表笔的颜色,后面三个数值分别是红色 R,绿色 G和蓝色 B的比例值, 0~1,1为最强。三个 0也就是黑色了。Thickness 0.025 cm代表这支笔的宽度是 0.025cm了。如果只打黑白的图, color都设为 0就好了。
历尽艰辛,也终于可以打印出理想的效果了。在 Pro/E中要打印出理想的工程图,真的得折腾半天才搞得好,所以也难怪更多的人选择把工程图转到 AutoCAD里打印。

网友(2015-04-21):
很详细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