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材料力学角度解释冬天水管破裂而冰没有碎

楼主(2014-11-23):
不知道我这题目算不算理论探讨高端。

这个题目是材料力学第八章强度理论中的课后思考题,话说当年我也去问老师来,老师也说的很像网上的,什么三向受压合力为零,我现在觉得网上的这个答案很可笑。冰的膨胀肯定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体积比不受水管禁锢时小。合力为零了怎么还缩小。考虑内力,任何一个稳定的状态的合力都为零。那水管的合力也为零,怎么就破了?

说说我的看法。不对请大侠批评,算是抛砖吧。不知道我这能不能算上砖。

强度理论中分两大类,脆性材料的主要破坏形式是脆性断裂,第一第二强度理论适合。冰属于脆性材料,根据第二强度理论,由于三向受压,其最大应变小,不足以达到极限应变;且根据公式等效应力等于三者差,当然还有个泊松比系数,所以三向受压基本不可能破坏。

水管属于塑性材料,破坏形式是塑性屈服。适用于第三第四强度理论。三向受拉恰是最坏的情况,形状改变比能最大,所以会破坏。

假想一下,冰里面包了个铁块,铁块也会有裂纹的吧

楼主: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仍然不懂。大侠们讨论一下吧

网友:
三向受压如果均等,去除球张量,没有剪应力成份,不可能破坏

网友:
你需要好好理解强度理论所述的破坏条件

网友:
那个合力说的是外力。外为阳內为阴,内外不同。

网友:
俺力学学得不好,不过俺觉得“冰没有碎”这个说法未必能反映真实情况。俺觉得它本来就是碎的,因为有了来自水管内壁的压力它才结成一整块的。俺这纯属臆测,如果觉得不对,可以无视。

网友:
一个简单受力问题,画几个矢量去理解就容易。

通篇文字只会更晕人。

网友:
其实我想求张图,以前家里冬天也坏过水管,但没仔细看
在水管破坏之前,理论上冰不会裂开,但破坏是个动态过程,一般来说不会爆裂的,破坏的时候即使冰裂了,也弹不出来,也会连在上面的

网友:
咱换个说法吧。你别去考虑什么水管还是冰。现在我们手上就是一个正四面体的春体单晶体。俺就这么给你比喻下。
你自己想想,均匀的去全面压这个正四面体会导致这个四面体解体吗?而均匀的去拉这个四面体,会解体吗?想明白了,再看这个问题就容易了。
然后,总的来说。材料被破坏,本质上是分子间或者晶体间的引力关系被拉断。即使是脆性材料的受压破坏,也必然是在另外的方向上受拉断裂。所以,说材料三向均压不会被破坏是有道理的。

网友:
我感觉冰与金属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根本原理上就不是一回事,水管的冻裂不涉及相变,只是单纯的热胀冷缩导致出现裂缝,水的结冰是由内而外结晶的过程,这也就是为什么水的结冰是热胀冷缩的特例。水结冰时膨胀,将出现细微裂缝的水管涨裂,就是这样的

网友(2015-04-08):
我觉得楼主考虑的太多了。
水结冰是从外到内结冰的,水发生相变后体积增大,后结冰的部分在水管的中段,结冰时,多出来的体积被外面的先结的冰堵住了,冰跟水管也有摩擦力,在体积膨胀给水管压力的情况下,摩擦力很大,结冰时,多出来的体积被外面的先结的冰堵住了,及只能沿着径向膨胀超过塑性极限就会破裂。
这也是为什么开口的水缸不容易冻碎的原因。但如果骤然结冰,阻力过大也会冻裂。
而光滑的开口不锈钢水箱很少冻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