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伺服电机的价格越来越好了,也想试试

楼主(2014-11-23):
以前一直都是使用步进电机,现在国产伺服电机的价格越来越好了,也想试试。
但是对伺服电机的性能不是很了解,特来请教各位师傅。

什么情况下需要选用带刹车的电机呢?如果我的滑台是水平安装的,带着滑台上的重150kg负载做往复停的运动,计算是需要4n.m的电机,如果我选用了4n.m的电机,这个电机需要带刹车的吗?电机的扭矩需要买大点的吗?

以前使用步进电机的话,步进电机能自锁,这个就不需要刹车的。就是步进电机转速太慢,跑不快。

因为110的步进电机最高转速只有400转,如果上面那个滑台,我选用20n.m的步进电机,然后通过同步轮进行4:1增速,让丝杠转快4倍,达到1600转,这样来使用可以吗?效果能比得上1500转4n.m的伺服电机吗?

网友:
水平面上的基本不用带刹车的,通电但没有得到控制信号时和步进一样也锁住的,人为转过点它还能自动回去,速度高一点的情况下伺服比步进有优势

网友:
是否需要带刹车和你的负载以及功能需求相关

如果竖直、倾斜布置,如果停机后重力会导致机构移动,再次启动会造成安全事故或者设备损坏,那就需要带刹车。

有一点还需要提醒,电机这种东西在设备的生命周期内如果需要维修,拆除电机时如果会导致机构下坠,威胁到维修人员安全的,还需要布置安全插销,并且安全插销带有检测开关,只有在插销解除后,设备才能再次运行。

机构水平布置时,没有重力干扰,如果停机时负载也会导致机构移位,那么也需要带制动功能。

在频繁启停的场合也适合使用制动。

在设备按下急停开关之后,如果运动机构不能快速停止,有可能导致安全事故,这样的场合也适合使用制动。

网友(点评):
讲的很周全

网友:
3楼说的对,另外伺服电机还有一个重要的参数就是要考虑惯量的,否则选了也用不了的

网友A:
要4n.m的电机是如何计算的,考虑了加速度,运动惯性吗?

网友:
轻轻地飘过,看贴必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4n.m的电机是如何计算的,考虑了加速度,运动惯性吗?

我用的是步进电机的选型软件来计算的,用的是步进电机的参数,是否正确还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