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亚克力材料搭建机械臂遇到一些问题,请教一下

楼主(2014-11-23):
用亚克力材料搭建机械臂遇到一些问题,请教一下社友
我选取的亚克力板为3mm厚度,孔直径为4mm,孔距为8mm(为了兼容乐高及makeblock),只要在cad画图好用激光切割就行,亚克力实心棒为4mm,我在设计一个多级的齿轮传动装置遇到了问题,我无法固定轴及轴上齿轮的位置。之前是用过盈配合来处理,但是这个方案不好,(无法采用键、轴颈之类的固定方法)想请教一下各位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A:
齿轮做成台阶的  台阶处钻孔   M2  或者M3的顶丝锁紧   或者直接专业胶水 固定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做成台阶的  台阶处钻孔   M2  或者M3的顶丝锁紧   或者直接专业胶水 固定 !

谢谢!
不过因为是纯粹用激光切割(当然可以折弯),但是台阶齿轮就比较难实现,可以雕刻,但是效率过低。胶水的我暂时还不纳入考虑,因为我更加希望设计出来的东西后边还可以用来搭其他东西,而不只是用来做某个套件。

网友B:
把轴的材料换掉,一定要用亚克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轴的材料换掉,一定要用亚克力吗?

也没有说一定要用亚克力啦,我这边有铝棒,亚克力棒,碳素棒。但是发现键啊之类的常规固定方法都没法发挥。
现在考虑用D形轴

网友:
莫氏锥度试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