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实体的拔模角去掉?在mastercam或者solidworks里面

楼主(2014-11-23):
兄弟们,客户给的一个3D图,有拔模角,但实际加工不需要做拔模角,怎么把实体的拔模角去掉啊,在mastercam里面或者solidworks里面?求大师指点——

网友A:
在设计树里找到该项该为不拔地而起模就行了.

网友B:
别的不知道,UG中用同步建模删除

网友C:
可以再设计树里找到这个特征然后压缩掉就可以了!但是有些STP档读取过来会出现时输入的那种类型特征!这个就不太好弄了!假如有人会的话请帮忙回下我这个帖子!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设计树里找到该项该为不拔地而起模就行了.

该为不拔地而起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的不知道,UG中用同步建模删除

UG不会阿,我只会Solidworks和mastercam,,,,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再设计树里找到这个特征然后压缩掉就可以了!但是有些STP档读取过来会出现时输入的那种类型特征!这个就 ...

知道了,谢谢哈,后一句看不懂、、、

网友:
没有用软件修正外来文件的经验,光听别人说,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两个解决方法,一是上传模型,由别人来解决,管他是什么软件的,给个结果就成,付费也认了。
另一个是安装mastercamx8,它新增同步建模的功能,可以在mastercam中修正模型,自己操作最好。但是masterX8只有64位版本,而且只能安装到win7或win8上

网友:
直接拉伸切除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