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2个槽怎么加工?

楼主(2014-11-23):
图示这2个槽都是是贯穿的,深度及长度大体如图上标注,但是宽度有公差,怎么加工呢?
各位指点下,谢谢!

网友:
材料?

网友(点评):
40Mn,硬度Hrc30

网友A:
线切割,或者直接用锯片切可以么

网友(点评):
线切割很慢吧,锯片能否到达0.1的公差呢?能再给说说吗?谢谢

网友(点评):
锯片铣刀夹持刀杆夹持端面跳动控制好,这个精度不是问题。

网友(点评):
锯片铣刀加工就一个问题,能否一次切断?

网友:
传统的会想到线切割和锯片铣刀。。。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点评):
锯片铣刀有0.75厚的吗?你有样本吗?我没有用过,所以不知道。

网友(点评):
锯片铣刀有0.75厚,而且有硬质合金材质的。

网友:
如果是上下通的用线切割可以加工,要是不通的不知道电火法能不能加工。

网友(点评):
线切割太慢了,不予考虑了,是通的,贯穿的。

网友:
也想到的是快走丝

网友:
量很大吗?

网友:
铣刀切效率高。算一下铣刀选择直径多大?能不能切透后不损伤其他地方。

网友(点评):
这才是关键问题。如果深度30,铣刀半径肯定不会小于90,太小的内孔铣太深会让刀

网友:
按照效率来说这个方法可行。

网友:
带锯机。唯一不方便的就是每次要焊锯条,但可以把带锯床改一下,一次储存多个零件。

网友B:
水刀切割,激光割怕公差不好保证

网友:
线切割的,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切割,或者直接用锯片切可以么

线割

楼主:
线切割有0.75的钼丝吗?割完表面估计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刀切割,激光割怕公差不好保证

水刀0.1公差能否控制?

网友:
线切割比较靠谱

网友:
有点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