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画弹簧,为什么一样的方法我做不出来?

楼主(2014-11-23):
请各位大哥帮帮眼
左边的是我做的,右边是网帖的附件(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idworks%B5%AF%BB%C9)我搞不清为什么我做出来的不行
第一个配合,弹簧和其中一个零件的同心配合

第二个配合,上下零件的同心配合

第三个配合距离配合

第四个配合弹簧面和其中一个零件的面配合

这是弹簧的画法,都是用一个圆盒一根直线扫描出来的

为什么我画不出来呢??
附件我用14版画的,没装的请不要浪费金币啦

另外那个帖子的可以改距离实现弹簧的压缩,我的不行

楼主:
试了一个晚上了,我百度了才来问的,大侠们救济我

网友:
我没看那个帖子  不过以前做过弹簧  需要在装配体里创建零件

网友:
即使弹簧的轴线可以实时调整,也不可能在动画里动态压缩拉伸。
动画可以改变零件的外观位置视角等,但是不可能实时重生成。
所谓的动画里的弹簧,都是骗人的。都是鼠标拖动,到动画里就不行了。
至少至今我没成功过一个。
求真相。@寂静天花板

网友(点评):
proe可以做到其他有个软件可以做是韩国的模拟软件,

网友(点评):
动画本来就是静止图片以每秒24帧的速度在你眼前飘过,你的眼球视觉暂留让你的大脑以为是动画。

网友(点评):
看了扫街大侠的回复,我做出来了。关键是在装配体中生成新零件。

网友:
这个实体在CAD里都能画。

网友:
其实你附件放个通用格式的给我们就好了,0.0

网友A:
你看看我的,
不知道合不合格
运动算例里也做了

网友(点评):
请问你的零件是先画好再装配的吗,还是弹簧要在装配体里面画

网友:
这有梁大的原话
1. 彈簧零件需在組件生成新零件,
2. 當然更需抓一些幾何關係,

网友(点评):
大哥,第一点的组件是指在装配的时候做吗

网友: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urE10m1AVvk/isRenhe=1
这个讲的比较好,算是傻瓜式的,尤其对于楼上几位初学者,很有启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我的,
不知道合不合格
运动算例里也做了

本身一开始是单独画的,要做动画的话,必须在装配图 中添加几何关系

网友:
对于弹簧的装配,在iam里有具体的位置和尺寸后在零件中画出再装配好一些,当然弹簧的性质需要在安装位置要有二个或以上的配置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