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流量,怎么选择回油滤油器型号

楼主(2014-11-24):
如题?
比如流量为125L/min, 那么回油滤油器怎么选?

网友:
可选400升的。一般至少要有流量的3倍以上。

网友(点评):
400升是什么意思?

网友:
找到样本,样本有详细说明

网友(2015-05-06):
至少两倍于泵的流量

网友:
只知道泵的流量是不够的,还要看一下执行元件的回油量,如果执行元件是油缸的时候,油缸的有杆腔和无杆腔的面积比也是一个重要的参数,比如油缸的面积比是1:2的话(打个比方),这时有杆腔进油量是125L/min,那么无杆腔的回油量就达到了250L/min,这个时候就要选500以上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