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压泵的认识,请教

楼主(2014-11-24):
  叶片泵、柱塞泵、齿轮泵三种泵,吸空气都有噪音的,那么直接让其吸空气,泵会坏吗?大概多长时间会坏掉?

网友:
如果不考虑叶片的微量磨损,是不会坏的

网友:
没有了液压油的润滑作用,干转,估计很快会损坏

网友:
肯定会坏啊,不用说,这样的泵液压油不只是传递动力啊,还要润滑和散热作用,干磨的话很快就坏。
柱塞泵为例子的话估计几分钟会拉缸。

网友:
多久坏不知道。。。但是肯定会坏。。。一般都有注油口的,开机前一定要检查。。

网友:
这是要把液压泵当作空气泵来用?想法是不错,但是没润滑就死得很快。为什么不直接用空气泵?压力不够?还是体积问题?

网友(2015-07-06):
转速那么高的齿轮在旋转,温度会升高的很快,齿轮间还没有油润滑,肯定是坏的。

网友:
柱塞泵用不了几分钟就磨坏了

网友(2015-08-22):
为什么会有如此想法,不解中

网友:
这种想法也许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网友:
每样设备都有自己的功能 ,你用空压机当液压泵使也肯定不行了

网友:
泵有气系统动的起来吗??

网友(2015-10-10):
进空气和没油空转是两回来,就像发动机没机油还不是要拉缸

网友:
每个设备都有自己固有的用途

网友(2015-12-06):
叶片泵估计好点,估计少电机,

网友:
柱塞泵应该最快坏

网友(2016-01-21):
干磨损,空转,会坏的很快

网友:
这样干磨坏得很快,一个是物理磨损,第二个是摩擦发热。

网友:
叶片会磨损;柱塞会高温拉伤,把密封件都烧坏了;齿轮泵也会高温状态下严重磨损,密封件损坏。

网友(2016-02-21):
看结构,我是做机械密封的行业的,只要是有机械密封的,都不能允许干运转,因为液膜无法行程,配对的环很快损坏的。水泵什么的,基本都是先加水,再运转

网友(2016-04-02):
极端想法……精神可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