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上用来定位的套筒材料一般是什么?

楼主(2014-11-24):
因为套筒的尺寸很灵活,壁厚、内外径都有各种尺寸,车间里一般是怎么按需要切割加工的?谢谢。

楼主:
补充,因为只是定位作用,所以用铝合金做可以吗?

网友A:
一般都是用最便宜,最容易得到的材料,比如Q235。
铝合金当然可以,但铝的E值只有钢的1/3左右,受力大时,变形也较大。

网友B:
楼主说的就是隔套吧,一般用圆钢或圆管加工。

网友C:
就是隔套嘛,公差要求又不高,如果只是单配,直接用45钢做呗,挺简单的东西

网友(点评):
有时对端面平面度,两端面平行度要求蛮高的。

网友(点评):
端面要求高有什么难啊,一次性加工完再倒角,平行度微米级

网友(点评):
懂车床的都知道要怎么保证平面度和平行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用最便宜,最容易得到的材料,比如Q235。
铝合金当然可以,但铝的E值只有钢的1/3左右,受力大时, ...

哦,学习了,因为在做的东西都是用铝合金的,所以就想直接用余料之类的来做几个隔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就是隔套吧,一般用圆钢或圆管加工。

恩恩,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隔套嘛,公差要求又不高,如果只是单配,直接用45钢做呗,挺简单的东西

学习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就是隔套嘛,公差要求又不高,如果只是单配,直接用45钢做呗,挺简单的东西

“ 端面要求高有什么难啊,一次性加工完再倒角,平行度微米级”
平行度微米级?常用的轴套外径怎么也有几十吧,两端面平行度微米级,我只能说你的车床精度相当的好。
对微米级平行度要求,我们都是上平面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 端面要求高有什么难啊,一次性加工完再倒角,平行度微米级”
平行度微米级?常用的轴套外径怎么也有几 ...

先车好内径外径,平端面,再用割刀切到单边留0.5-1MM,然后精车一刀左侧端面,再切断,倒角。
一次装夹车出来的,请问这是有多难?

网友(点评):
那请问 1. 常规车床能达到的平行度精度是多少?2. 假设轴套外径80,一个很常用的尺寸,常规车床能达到的平行度数值是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 端面要求高有什么难啊,一次性加工完再倒角,平行度微米级”
平行度微米级?常用的轴套外径怎么也有几 ...

兄弟,你还真认死理啊
首先隔套起的就是个控制两头零件距离的作用,就算他的剖视图是个平行四边行,只要两个面平了,就达到要求了。
再者,平面度问题,一个隔套你准备做多少壁厚?你见过超过10mm的隔套吗?一般都只有几毫米的壁厚,你要多少平面度?车床平几毫米的长度会差几丝,那基本上也要丢了。
再说得极端点,两面不垂直于轴线,平面度也不差几丝,但平行度和长度能保证,这样的隔套你说能不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 端面要求高有什么难啊,一次性加工完再倒角,平行度微米级”
平行度微米级?常用的轴套外径怎么也有几 ...

顺便再说一下,平面磨磨这种套类的东西,磁盘对工件的吸力小,出于安全考虑,一般都会磨得比较小心,效率低。这只是个隔套,别整那么玄乎。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兄弟,你还真认死理啊
首先隔套起的就是个控制两头零件距离的作用,就算他的剖视图是个平行四边行,只要 ...

呵呵,
1. 兄弟,不是我认死理。我6楼点评就说了“有时,对.....要求高”。就是说,轴套一般要求是不高,少数情况下要求高,比如精密轴承的隔套。
2. 轴套的平面度与壁厚无关,与外径有关。
3.“再说得极端点,两面不垂直于轴线,平面度也不差几丝,但平行度和长度能保证,这样的隔套你说能不能用?”
    平行度、平面度保证的轴套,尽管垂直度差点,但还是可以用的,你信么?
    因为轴套内径一般与轴有较大间隙,所以垂直度差点不影响使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顺便再说一下,平面磨磨这种套类的东西,磁盘对工件的吸力小,出于安全考虑,一般都会磨得比较小心,效率 ...

1. 平面磨效率确实低。
2. “这只是个隔套,别整那么玄乎。”我只能说,兄弟你没玩过高精密的东西。
    如果你装配过P4S、UP级别的轴承,就不会说“ 就是隔套嘛,公差要求又不高” }; a' s- L7 @( k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呵呵,
1. 兄弟,不是我认死理。我6楼点评就说了“有时,对.....要求高”。就是说,轴套一般要求是不高 ...

平面度和外径有什么关系?一般隔套的尺寸就是内孔略大于轴承,外径接近轴承内圈就行了。要的就是起个定距的作用,好安装,又不要径向窜动太大就行。
然后我说的“你说能不能用?”你理解成我觉得不能用。那我还说什么隔套要求不高呢?

干了十几年机加工行业,还没发现一次装夹车下来,长度尺寸达标的隔套不能用。一般隔套最多要求正负-0.05,要求控制到0.02就几乎没有了,还要再严格的话,那还敢用隔套?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平面磨效率确实低。
2. “这只是个隔套,别整那么玄乎。”我只能说,兄弟你没玩过高精密的东西。
   ...

我见识少了。
中止。
吃饭去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平面度和外径有什么关系?一般隔套的尺寸就是内孔略大于轴承,外径接近轴承内圈就行了。要的就是起个定距 ...

1. “你说能不能用?” 这点是我误解了你的意思。
2. 根据平面度定义,环状零件的平面度与壁厚无关;此时平面度的主参数是轴套外径。
3. “干了十几年机加工行业,......",我只能说机械范围太广了。
    用单列圆锥轴承组成配对圆锥的时候,有一关键工序---“磨隔圈”,这里的隔圈就是轴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 “你说能不能用?” 这点是我误解了你的意思。
2. 根据平面度定义,环状零件的平面度与壁厚无关;此时 ...

你那第2点,平面度指的是一个平面的平直吧?跟外径有什么关系?我说的壁厚,是回答你关于车床精度的问题,如果车床精度不好,车的壁厚越厚,就等于加工的面越大,平面度就越差,几个毫米的壁厚,如果车出来都高低不平,那车床是不是该当废铁卖了?理解清楚再回复。
至于那个磨隔圈,也是为了保证两平面的平行度和平面度以及长度吧?和内外径尺寸以前形位公差要多高的要求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那第2点,平面度指的是一个平面的平直吧?跟外径有什么关系?我说的壁厚,是回答你关于车床精度的问题, ...

1. 平面度与外径什么关系,请自己回去翻书。
2. 你13楼的发言“再者,平面度问题,一个隔套你准备做多少壁厚?你见过超过10mm的隔套吗?一般都只有几毫米的壁厚,你要多少平面度?车床平几毫米的长度会差几丝,那基本上也要丢了。“
我15楼说了,”轴套的平面度与壁厚无关“,请理解清楚再回复!
3. ”至于那个磨隔圈,也是为了保证两平面的平行度和平面度以及长度吧?和内外径尺寸以前形位公差要多高的要求呢?“
   理解不了什么意思?能否解释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隔套嘛,公差要求又不高,如果只是单配,直接用45钢做呗,挺简单的东西

sundy25社友:
1. 咱们的辩论点,其实在第6楼就很明确了。你说隔套公差要求不高,我点评是说“有时,对端面平面度,两端面平行度要求高”。就是说,轴套一般要求是不高,特殊情况下要求高。
2. 我给出了我的论据---P4S、UP级别的轴承隔套及配对圆锥轴承的“磨隔圈”。
3. 后面讨论了下平面度问题,是从“ 端面要求高有什么难啊,一次性加工完再倒角,平行度微米级”这句话来的。
   以外径80,壁厚10的隔圈为例,常规车床加工的端面平行度你知道是多少么?有微米级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 平面度与外径什么关系,请自己回去翻书。
2. 你13楼的发言“再者,平面度问题,一个隔套你准备做多少 ...

人家说的什么你说的什么。我所表达的意思是车床加工几毫米厚的隔套,平面度和平行度完全可以在微米级。你在这跟我抬杠秀优越感呢?如果不考虑机床精度,一次性加工的外径再大再小,跟平行度有半毛钱关系。
自己玩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人家说的什么你说的什么。我所表达的意思是车床加工几毫米厚的隔套,平面度和平行度完全可以在微米级。你 ...

呵呵,真有意思。
1. 讨论技术问题,你说我“你在这跟我抬杠秀优越感呢?”。是你先说车床能到微米级,我提出不同意见,就是我抬扛了?就是我秀优越感了?
2. “车床加工几毫米厚的隔套,平面度和平行度完全可以在微米级”,80的轴套,常规车床平行度是完全不可能到微米级的!
3. “一次性加工的外径再大再小,跟平行度有半毛钱关系。”,形位公差与尺寸公差一样,同样的精度等级,不同的名义尺寸,最后的公差大小是完全不一样的。
4. 本想把你最后一句话奉还的,想想还是算了。纯技术讨论,这个结果,我确实没想到。

网友A:
帖子中的隔套就是轴套,大家可以看看。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F4%CC%D7&page=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帖子中的隔套就是轴套,大家可以看看。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1493&extra=& ...

学习了,谢谢。另外,一般的加工方法就可以满足隔套两平面平行度的要求吧,一般应用,不需要精密。

网友(点评):
一般要求,常规车床可以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