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上热处理要求正火,在什么时候进行。

楼主(2014-11-24):
    图纸上零件有的热处理要求是正火,假设毛坯是铸钢,请问在什么时候进行,是零件先粗加工后进行,还是零件直接精加工完成后进行(会不会变形),还是说毛坯已经做过了正火热处理,我们不用做了(做没做我看不出来),请前辈指教。

    如果是要求又是退火呢,一样的吗?

网友:
好像是没加工前吧!

网友(点评):
也就是说毛坯正火或退火吗,我也认为是这样的,可还是不太懂。

网友:
消除内应力。我以前公司做一批铸铁件退火后在加工。

网友:
铸钢件均应在热处理后使用。因为铸态下的铸钢件内部存在气孔、裂纹、缩孔和缩松、晶粒粗大、组织不均及残余内应力等铸造缺陷,使大型铸钢件的强度、尤其是塑性和韧性大大降低。为细化晶粒、均匀组织及消除内应力,铸钢件必须进行正火或退火处理。正火处理后的钢,其机械性能较退火后的高,成本也较低,所以应用较多。但由于正火处理会引起较退火大的内应力,只适用于含碳量小于0.35%的铸钢件。因为低碳铸钢件的塑性好,冷却时不易开裂。所以根据含碳量的多少,在加工前选择正火或退火处理,改善加工性能。对要求不高的工件,正火也可作为最终热处理。

网友(点评):
哦,谢谢指导,那如果是棒料,图纸上要求退火的话,是在粗加工后进行的吗。

网友(点评):
棒料一般都是热拉出来然后自然冷却的,相当于热处理中的退火,所以可以直接加工的

网友:
一般料,锻造大概形状后,就正火,消除内应力,降低材料硬度,韧性也较好,可作为切削加工的预处理。

网友:
正火的主要应用范围有:
①用于低碳钢,正火后硬度略高于退火,韧性也较好,可作为切削加工的预处理。
②用于中碳钢,可代替调质处理(淬火+高温回火)作为最后热处理,也可作为用感应加热方法进行表面淬火前的预备处理。
③用于工具钢、轴承钢、渗碳钢等,可以消降或抑制网状碳化物的形成,从而得到球化退火所需的良好组织。
④用于铸钢件,可以细化铸态组织,改善切削加工性能。
⑤用于大型锻件,可作为最后热处理,从而避免淬火时较大的开裂倾向。
⑥用于球墨铸铁,使硬度、强度、耐磨性得到提高,如用于制造汽车、拖拉机、柴油机的曲轴、连杆等重要零件。
⑦过共析钢球化退火前进行一次正火,可消除网状二次渗碳体,以保证球化退火时渗碳体全部球粒化。

网友:
热处理应该放到在粗加工后,精加工前。

网友:
分析的很细呀。

网友:
7楼正解

楼主:
如果零件毛坯不是铸、锻件,而是实心料,图纸要求的退火或正火,因该在什么时候做呢,退火或正火,零件会变形吗?

网友:
加工前,改善切屑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