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块板,想卷成一个锥形桶

楼主(2014-11-24):
这样一块板,想卷成一个锥形桶,看一下三条蓝线在锥形桶外表面的效果,请问一下大家,我该怎么做比较方便。

网友:
有个笨办法。打印在纸上。卷起来看看

网友:
用UG做呀,软件就是模拟的,PROE也行

网友(点评):
你是真傻还是装傻。

网友:
折弯机 折弯成型  最好是做成2半 拼起来

网友A:
你的图沒有数字标注,谁知道你要做圆锥桶和料仓?下料之前要一沥青纸、白板纸做样板,然后贴在钢板表面划线,最后是下料,至于怎么卷起来……请钣金和铆工。

网友:
画折弯线,加工折弯。没试过应该能行吧,看帮助

网友B:
不知道你的实际尺寸,所以不知道最后是否能做成一个锥形,我这边是4块折弯再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图沒有数字标注,谁知道你要做圆锥桶和料仓?下料之前要一沥青纸、白板纸做样板,然后贴在钢板表面划线 ...

这张板卷起来就是这样的锥形桶,我想实现的就是采用那种斜的拼板方案,卷成这样的筒体焊缝是什么样子的,想用软件模拟一下,现在不知道用软件怎么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的实际尺寸,所以不知道最后是否能做成一个锥形,我这边是4块折弯再焊接

这张板卷起来就是这样的锥形桶,以前我们采用规则图形拼板,现在想采用图中不规则图形的拼板方案,想用软件模拟一下看看焊缝的效果,现在不知道用软件怎么下手?

网友:
那三条蓝线,形成圆锥螺旋线,“装配”到你的锥形桶上......

网友:
钣金模块可以做,圆锥的上下圆画出,用放样做出来,生成展开图,画出线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