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CrNi2Mo和20CrNi2Mo替代关系

楼主(2014-11-24):
一根齿轮轴图纸上要求 用20CrNi2Mo   齿轮部分直径226mm  技术要求中有:齿部最小渗碳深度3.2,芯部硬度HRC30-38,齿面硬度HRC58±2      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用40CrNi2Mo代替的 因为不要渗碳(你懂得) ,但是这里40CrNi2Mo内部硬度能到到。表面硬度,渗透曲线上是HRC50-60,而且问了别人实践中容易导致齿开裂(我们这里是一齿一齿的淬火的,条件所限)。看网上说20CrNi2Mo可以二次淬火来强化芯部硬度。

现在问题来了:1.有什么好的方法 能用40CrNi2Mo代替,(实践过得)。
                     2.20CrNi2Mo二次淬火这方法可使不?可以的话怎么操作大侠告诉我下 嘿嘿

网友A:
不懂,为啥不按照图纸要求来加工,

偏要自己去变更材质。

就为了省渗碳的费用?

BS不尊重图纸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为啥不按照图纸要求来加工,

偏要自己去变更材质。

这是其中之一  还有一点重要是用20CrNi2Mo芯部硬度有时会达不到  我这也问了呢  不容易到HRC30-38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懂,为啥不按照图纸要求来加工,

偏要自己去变更材质。

他这齿都得一齿一齿的淬火了,估计就是自己烧烧。看这情况应该是小批量甚至单个的,不然怎么会不用高频

网友:
两者的价钱相差也比较大巴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其中之一  还有一点重要是用20CrNi2Mo芯部硬度有时会达不到  我这也问了呢  不容易到HRC30-38

热处理厂不止一家,而且从资料里查得 料径9“是可以达到 33 HRC ,符合图纸 30-38 HRC 的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处理厂不止一家,而且从资料里查得 料径9“是可以达到 33 HRC ,符合图纸 30-38 HRC 的要求的。

嗯 上限可以的  就是不知道实践中怎么样? 以前没技术要求中这样  都是代替的  。网上有说二次淬火的 不知道效果怎么样